自改豹2处女作,水冷+垂稳,一踏糊涂!(44楼更新视频)

楼主(2014-01-22):
平跑测试!

跟拍低速行走

越野测试

溜达

爬煤山

楼主:
偷学某人DIY镶嵌轴承技术,和自己的领域,搞了套轴承波箱,不过由于噪音还是太大,后续改塑料配轴承波箱了

楼主:
所有传动轮添加轴承,另外履带喷涂装甲底盘

楼主:
炮塔部分,单独控制,秘诀在于使用双接受模式,省略了电滑换,减少复杂结构
由于本人刚入坦克不久,不知道炮管伸缩如何解决,结果变成了伸缩炮膛,望大家别见笑
最后,还是双稳惹的祸,搞了三轴飞控,不了无法解决垂稳和横稳,结果悲剧了,程序不小心搞乱勉强实现垂稳

炮膛伸缩

垂稳

楼主:
别出心裁搞了个炮塔转向机构,可惜力量不足!

楼主:
底盘部分,电调重新设置了散热片,增加水套,搞了套水冷系统,同理也是双接受模式,和炮塔无任何链接,为了怎加重量和耐久度,选用双4S并联模式;另外为了便于充电和放电自制了并联转接5P插头,搞了3个开关,分别为电源,启动和水冷,在水冷方面选择99%的酒精前灯光换成一组3个LED灯,后灯为刹车灯和后射,用废旧舵机电板实现,不过效果不是很好,总是跳,弹开灯方面设置的5通道可以稳定常亮

网友:
叹为观止!

想问问能爬上煤山吗?我只见到爬了一半。

网友:
牛大发了,这是我见过改得最多的一辆坦克,而且都是自改,实在佩服LZ的动手能力,滔滔不绝啊

网友:
顶!正在琢磨改全视角豹2的路过

网友:
顶了,陀螺仪的灵敏度很高再顶

网友:
小伙伴表示惊呆了

网友:
工程浩大啊,话说我的渣渣信强M1A2只改个彩灯外加线路改造就花了几个星期,还恶补电子知识,烧了十几个LED。

问下楼主,我的坦克是6V的电源,加彩灯后,只要一行走喇叭就停工,必须按遥控开关再打开声音,这是电流不够的原因么?如何解决?

奉上改后的效果图一张。I:\dcim\Camera\2014-01-19_21-42-06_937.jpg

网友:
我是渣,还不会发图,见谅!

网友:
营养贴,慢慢消化了,嘿嘿

网友:
强人强手,牛!向LZ学习!

网友:
工程量好大啊

网友:
波箱的轴承你用的是内3外8的轴承吧,但是他的轴,不是内三的,有些是内2.5-2.8的,所以基本没任何效果,所以你可以重新制作轴,这样声音就可以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