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 MEGA 2560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14-01-22):
系统是win7旗舰版(盗版)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解决问题很简单,(我也是看了前辈的帖子)只是盗版的WIN7装的时候少装了很多不长用的驱动造成的。要是你找不到驱动和解决方法,密我我给你回帖。

网友B:
管理员身份登录,用手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理员身份登录,用手动安装。

确实是手动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解决问题很简单,(我也是看了前辈的帖子)只是盗版的WIN7装的时候少装了很多不长用的 ...

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是,换个版本,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需要用到手动安装技巧,认识设备管理器。
   装驱动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设备,不然会提示安装失败。装完 ...

好复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需要用到手动安装技巧,认识设备管理器。
   装驱动的时候一定不要连接设备,不然会提示安装失败。装完 ...

我用win8专业版(盗版)终于安装成功了,但地面站(v1.2.92) 无法识别apm,怎么办?

楼主:
我用win8专业版(盗版)终于安装成功了,但地面站(v1.2.92) 无法识别apm,怎么办?

网友A:
按照9楼的帖子修改下就好。
1.找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目录中的\mdmcpq.inf_x86_neutral_9f203c20b6f0dabd这项。用记事本打开。
2.这项在最后面。记住mdmcpq.inf_neutral_9f203c20b6f0dabd。复制下就好。
3.然后再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里面建立个刚才复制的新目录。
4.吧附件中的内容靠入新建的目录中再从新安装驱动就好了。

附件。。。晕啊,怎么传附件啊。我没看到啊。你要是需要驱动晚上QQ我吧,745887065.说要驱动就好了。不过我晚上9点下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9楼的帖子修改下就好。
1.找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目录中的\mdmcpq.inf_ ...

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把数字证书验证取消了 谢谢

网友(2014-08-17):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解决问题很简单,(我也是看了前辈的帖子)只是盗版的WIN7装的时候少装了很多不长用的 ...

同上  楼主那问题我也遇上了  该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  你怎么解决的  给我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