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赏STELLA---装机前的品味【livesolo】

楼主(2014-01-22):
      STELLA到手的第一感觉是轻巧,整体结构基本上已经精简到了不可能再精简的地步。

       通过GOPRO的USB口与云台连接,拆装很方便,不用把G从云台上拆下来就可以拿出G的电池,在G碰到死机的时候这个很实用。但是,需要把拍摄的东东拷出来的时候,却必须把G拆下,才能拿出存储卡。设计时选择使用G的多功能口或者USB口输出,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横滚轴与俯仰轴都使用了结构相同的限位机构,这种硬碰硬的设计,有点担心在运输过程中时间长了会不会造成损伤?

       虽然STELLA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但是还是有诸多设计和制造的细节值得商榷。

       全新的STELLA到手,为什么快拆固定环的螺丝却是旧的。。。:

       很多合缝线实在有点对不起STELLA给人的整体感觉:

       要完全使用STELLA的话,需要在她身上插入4个FUTABA标准的舵机插头、一共引出四组线,发现两个问题
一,需要插入的头是标准的,但是STELLA上的孔却没有那么合适,就连原厂配套的线材也需要用小刀修整一下才能顺利插入;
二,STELLA的减震球非常的软,非常类似刚从口中拿出的、嚼过的口香糖的手感,实在是担心这么大一堆线会对云台减震的工作效果造成很大的影响,,,设计一组软的排线引出来,然后再用插头插,会不会好点?

目前已采用经典的XA650PRO+SX+STELLA完成装机,下次再分享装机和飞行感受。

网友A:
LZ把我想说的几乎都说了,另外照片拍的很有感,但是不知道lz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问题,俯仰轴的电机有很明显的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把我想说的几乎都说了,另外照片拍的很有感,但是不知道lz有没有跟我一样的问题,俯仰轴的电机有很明显的 ...

虚位倒是暂时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位倒是暂时没有发现。

看来我的云台有问题

网友:
恩恩,看上去很有感觉、、、

网友:
看了这么多关于XA云台的帖子,表现出来的都是做工上有待改进!
希望XA的领导们可以改进不足之处!

网友:
楼主说的螺丝问题我感觉是~螺丝发黑的问题,其他的件都是XA自己做的,使用阳极化发黑,螺丝是后来配的感觉是直接喷上的黑色~

还有云台使用S-bus控制比较好些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是,云台有好几个螺丝滑丝.....磕碰处也不少....希望XA能改进

网友:
LZ快点上一个测试的帖子吧,大家看看效果

网友B:
感謝您的細心和建議,XA會一定繼續努力的!
期待您的飛行測試~

网友C:
狗3+开启WI-FI APP模式就可以不用拿下来了,就是速度比较慢。供电不足的话云台会斗。发现3S 800的电池加图传的话一会儿电就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狗3+开启WI-FI APP模式就可以不用拿下来了,就是速度比较慢。供电不足的话云台会斗。发现3S 800的电池加图 ...

图传和Gopro 充电都是好点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您的細心和建議,XA會一定繼續努力的!
期待您的飛行測試~

没想到J6也亲自露面了

网友:
已经出货了吗?想买一个放在精灵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是不是有导电滑环,类似禅思云台········看着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