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ISION电池也中招了!请DJI技术救我!

楼主(2014-01-22):
具体情况如下:之前电池也飞了十六、七次起落,没出现异常,所以胆子也就慢慢变大了,今天万里无云,所以找到一湖边空草地,电池满电,通电后卫星数大于6颗后起飞,在20米高度稍悬停片刻,感觉情况正常,便一推油门,直接把飞机定高在90米左右。此时与朋友聊了几句(距起飞后约二分钟),突然发现飞机自行掉高且推油门不管用,急低头看手机端显示:无效电池 ,TNND难到我也中招了啊,昨天才看到相关帖子,今天就出现在我身上了?可怕的是飞机当时还在湖面上离岸边有二三十米远啊,此时已满头大汗,急忙油门推到顶,尚能勉强稳住飞机,再用方向把飞机一点点往岸边移动。眼看就要掉进湖面了,好在这时距岸边只有2米左右了,水深约至膝盖,大冷天的,也顾不上了,一脚踏进水里,抢在飞机落水的一瞬间,用手把飞机给接住了,唉。。。。可惜了我才买的打折400块的皮鞋啊。飞机是保住了,但电池明明还有80%以上,怎么会无缘无故报无效电池呢?为了验证电池是否有效,立刻关电,再通电,扒杆能启动,符合条件后,再推油门,居然起不来,什么情况?好像是被某种程序给限制住了?再试了几次还是无法起飞,明显是动力不够,只好再关电,稍等片刻,再通电等卫星信号 ,扒杆启动,噫。。。这第三次算是飞起来了,手机端显示正常,电池还有77%,由于有前面的突然掉高和电池无效现像,故不敢再飞高,只好在低空把剩余电量飞完降落。我今天的电池现像算不算“真绝一门”所说的电池典型故障啊?这今后怎么敢再飞高了啊?不知什么时候再来一次,就不是在湖边能把飞机给抢救回来这么幸运的了。请DJI技术能回复一下啊。我这打算再购一块电池的计划看来得暂停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让人害怕,这个电池的潜在问题很吓人。明显整个电池系统设计可靠性有问题。搞什么加密通讯,把一架飞机的可靠性依赖于一条靠弹簧连接的I2C,这就是草菅人命的设计。要哪天大疆的机器因为这个电池的所谓"失效"导致安全事故发生,DJI你就吃不了兜着走。精灵卖海外发达国家不少,因这事被告的可能很高大,赔到你破产。赶紧推出弥补方案吧DJI,要不然你都不知道怎么死。

网友:
手握两块电池  不高飞 不飞水。。。。。

网友:
肯定是楼主没有完全插进去

网友:
新手学习了,好惊险。

网友:
手握三块电池的路过 大疆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是不敢再飞了,电池充到 50% 封存中。。。。。。。

网友A:
楼主,请问您升级了固件了吗?

网友:
是否有設置電壓保護!

网友B:
有些恐怖,特别是精灵2长航时,不能只在头顶附近转悠。严重关注! 如何避免?事故发生之前有没有征兆?请大疆技术指导

网友:
无握精灵2+3H-2D+gopro3+   dji5.8g+iosdmini+两块电池。 不知道这些会不会超过1300克。 更担心电池飞行中出现故障。    之前飞过精灵1,说实话,我感觉精灵1整体稳定性没得说,所以才成套输入精灵2+dji图传和osd等。想着精灵2就是整体性能保持1的水准也不错了,怎么现在越发觉得精灵2没有精灵1放心,为了这个航行时间,难道我要放弃安全?

网友:
手握2快电池,经常在市内人群中飞行,严重关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您升级了固件了吗?

请问要升级什么固件呢。最新的1.1.9固件不是就针对相机吗,和电池有关系吗

网友:
手握4块电池,看到这些情况真心心寒,还有厂家马后炮的说不能超重,估计以后电池故障,大疆第一句就是问 亲你超重了么的手段来推卸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要升级什么固件呢。最新的1.1.9固件不是就针对相机吗,和电池有关系吗

您的飞机本身的固件都更新了吗?请楼主联系我QQ:235561343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的电池固件版本是什么?请楼主联系我QQ:2355613431

电池还有固件??还可以升级???

网友:
看到好多电池问题我也不敢飞了。 就算固件不升级也不能导致这样吧 没升级固件惩罚就是炸机?  我不针对DJI。 但是我刚买的精灵2 还是分期 让我怎么敢玩痛快

网友:
不是个例了,DJI是时候解决了

网友:
大家关注下 2013 11 17 日的升级(V1.06) 不是已经解决了此问题吗, 难道LZ是旧的版本?

网友E:
請有問題的飛友 Check 一下版本, 是否有解決.
2013.11.17更新
概述:
a) Phantom 2 Vision 飞控系统固件升级至v1.05。
b) 中心板固件升级至v1.0.1.18。
c) PC 调参软件升级至 v1.05。
d) DJI Vision App 升级至(iOS App: v1.0.29;安卓App: v1.0.33),目前 App store 正审查中。
e) 用户手册更新到 v1.04

在飞行过程中,电池探针接触不良将会触发“无效电池”警告,此时,飞控系统无法得到电池
数据,电池电量显示为“0”并触发飞行器自动降落保护。升级飞控系统(v1.05)和中心板
(v.1.0.1.18)固件后,在飞行过程中即使出现探针接触不良,系统也不会触发“电池无效”警告
和自动降落。注意,如果电池电压低于 10.65V,系统则会发出警告。(提示:无论电池探针接
触是否良好,系统都能检测到电池电量。)如果您使用的是 iOSv1.0.29 App,相机界面将弹出
一个消息框,提示您“电池通信异常,请小心飞行”,此时请尽快飞回您的飞行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电池固件版本是什么?请楼主联系我QQ:2355613431

其实关键不是电池问题,是你们的设置问题,自动下降为什么不可以取消呢?

网友:
好久没飞了,关注下,小心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还有固件??还可以升级???

电池没有新固件更新,只是问楼主的版本号

网友:
高科技的东西啊 看不懂

网友:
我的今天也出现“非DJI只能电池”提示了,用力捅了电池屁股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些恐怖,特别是精灵2长航时,不能只在头顶附近转悠。严重关注! 如何避免?事故发生之前有没有征兆?请大 ...

明确告诉老爷爷吧!目前就两种状况!一种是足电量时突然出现飞机红灯闪烁接着就掉高(vision手机端提示电池通信异常)!这种情况下只要反映快一般是救的回来的!但是有些情况下(例如贴着水面飞行,或者离垂直下方的障碍物很近那就算你倒霉了)。另一种则是飞到一半突然失去动力直接自由落体!!出现这种算是无解的!就看命.... 目前包括我自己已经听说过三起这样的坠机!好在都没炸到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明确告诉老爷爷吧!目前就两种状况!一种是足电量时突然出现飞机红灯闪烁接着就掉高(vision手机端提示电 ...

谢谢指教!问题结症没查清楚之前,忌讳飞高、飞远、水上飞,尽量在开阔地域飞行。问题不是电池本身,而在电池附加的测控装置上,应该能够解决。大疆应该召回可能出问题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教!问题结症没查清楚之前,忌讳飞高、飞远、水上飞,尽量在开阔地域飞行。问题不是电池本身,而在 ...

对!很明显的产品问题!就等着看厂家怎么做!

网友:
才出的新东西还是观望一下,,等再成熟些再下手...嘿嘿

网友G:
精灵2我只有勇气在300米左右范围,高度最多20米的空旷地点过一过爽飞的感觉

网友:
精灵2代电池问题。该召回就召回吧。

网友:
密切关注电池问题!

楼主:
我昨天把所有该升级的都升到最新版了,出去试飞了一个起落,没敢飞高就100米,在空中跑了几圈,目前情况还好,如有情况随时报告,就怕再报告的时候是单独提着控来啊。但愿我没这么坏的运气。感谢各位的指导,感谢DJI技术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把所有该升级的都升到最新版了,出去试飞了一个起落,没敢飞高就100米,在空中跑了几圈,目前情况还 ...

谢谢通报!继续关心

网友(2014-02-22):
现在情况怎样

网友:
再加个GPS定位器,应该保险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明确告诉老爷爷吧!目前就两种状况!一种是足电量时突然出现飞机红灯闪烁接着就掉高(vision手机端提示电 ...

有幸碰见了第一种情况 索性高度不高 下方没人 不管鸡鸡如何 没砸到车砸到人 就够烧香拜菩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精灵2我只有勇气在300米左右范围,高度最多20米的空旷地点过一过爽飞的感觉

胆子是炼出来的 目前p2v还是非常稳定的 今天小爬一下算是放放电吧

网友:
鞋子是小事,飞机掉水里也小事,贸然拿手接运转的飞机后果很严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有問題的飛友 Check 一下版本, 是否有解決.
2013.11.17更新
概述:

谢谢提醒!建议大疆对每每版本的升级细节,如:性能的变化和改进、升级的操作注意事项,在官网上正式发布公告。这也是售后服务应该做的内容。用户不清楚不敢冒然升级,怕升出事端,当了小白鼠。例如Vision的FC200的新固件升级关于RAW格式的改变就没见有正式公告,让用户一头雾水。这么多的炸机事件发生,应该与售后服务不到位有关联。

网友(2014-11-08):
是不是禁 飞区附近😁

网友:
大*:货物出门恕不退换,所有质量问题给钱再解决。

网友:
严重关注!大疆不要敷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