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PRO飞狗航线(増加狗思对比)

楼主(2014-01-22):
飞了个来回约900米航线,高度50米。欢迎STELLA花瓶出来PK。建议用超清模式:
http://www.tudou.com/v/BXVe1VcpXQk/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H3-2D狗思航线转弯
?x

网友A:
求音乐 ... 貌似在哪听过 黑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音乐 ... 貌似在哪听过 黑羊?

daybreak-Overwerk。狗扑肉的歌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ybreak-Overwerk。狗狗扑肉的歌

哦哦 对 收到 谢谢

网友:
云台估计还不错,飞得真不乍的,要速度没速度,简单的拉高慢推。 能报下前进速度吗?

楼主:
低空和暴力测试并不能了解云台的真实性能。
只有最简单的高空航线,悬停和转向才能知道其稳定度,抗风性等特性。

网友C:
高清,一镜到底,海边大风。

载机XAircraft 650pro
云台XAircraft STELLA

网友:
玩海水,小心地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清,一镜到底,海边大风。

载机XAircraft 650pro
是姿态模式跟的吗?
横滚云台倾斜,解决了吗?片中是倾斜的,有时这种自然倾斜在转弯跟拍很有用,自然,但如果有单纯的横移镜头,就不合用了,最好能偏航横滚有水平锁定功能,同时保留转意倾斜,多一个通道控制

网友:
XA怎么样,航线转弯会不会歪?

楼主:
感度小了点,全部增加10后好了点,飞狗航线转弯也歪。
?x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姿态模式跟的吗?
横滚云台倾斜,解决了吗?片中是倾斜的,有时这种自然倾斜在转弯跟拍很有用,自然,但如 ...

斜不斜,看镜头中的正对的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斜不斜,看镜头中的正对的车。

斜不斜是看天际线,大地面,偏航就是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小了点,全部增加10后好了点,飞狗航线转弯也歪。
?x

我的XA也装好了,择吉日放黑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斜不斜是看天际线,大地面,偏航就是歪的

你拿着狗,对贴有瓷砖的墙面拍一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镜头平面和墙面稍微有一点夹角,画面就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斜不斜是看天际线,大地面,偏航就是歪的

对的,看近景是母有用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拿着狗,对贴有瓷砖的墙面拍一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镜头平面和墙面稍微有一点夹角,画面就歪。

悬停不歪并不代表航线中做动作不歪。
室内调云台类似于在浴缸调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拿着狗,对贴有瓷砖的墙面拍一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镜头平面和墙面稍微有一点夹角,画面就歪。

如果你拿超广仰拍,此时没水平线和垂直线参考,你怎么判断他歪不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拿超广仰拍,此时没水平线和垂直线参考,你怎么判断他歪不歪

其实也不用太认真,娱乐性质的云台玩玩就可以了,况且还是2D的不能要求太高。
继续折腾:
H3-2D上xa650,优点是用国产优质电机,出厂水平默认-3度,俯仰控制快如闪电!
缺点呢,3999急降2K,拿在手里感觉不土豪。

测试航线转弯不歪头,属娱乐狗台中的佼佼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用太认真,娱乐性质的云台玩玩就可以了,况且还是2D的不能要求太高。
继续折腾:
H3-2D上xa650 ...

其实转弯倾斜才显得自然,关健摆正后要正过来,我小精灵2十H23D效果很糟糕,看你拍的,看来小精灵稳定性比较糟糕

网友:
LS,往那边歪,歪多少度才自然呢?
还是水平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