碉堡了,有懂futaba控的兄弟帮忙解答下,谢了

楼主(2014-01-22):
本人14MZ用了很久,今天飞无动力飞翼需要混控,之前上有动力飞翼都是多通道接收机,两个舵机线分别插4和5通道。。。这次用微型的4通道接收机。。没有5通插口,翻说明看不懂,哎。。。。请各位兄台帮忙解答下吧

网友:
你能出啊,不会吧5通道设3号插针上? 还14MZ呢

网友:
真心不懂啊

网友:
用正常布局的固定翼模式,然后在编程混控里面调1,2通道混控就行了,然后把两舵机分别查到1,2通道上

网友:
高端的futaba都可以任意定义的

楼主:
关键怎么定义啊

网友:
8fg 12fg 14sg在function里面可以自定义通道,楼主看看

网友:
1-2 通道混控就可以了

网友:
找双叶要中文说明书吧

楼主:
混控估计不行、是飞翼模式,我试试设置通道

网友A:
我用的T8FG,模式里调选飞翼模式就行了啊,1,2通道接好就成了啊

网友:
土豪大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控估计不行、是飞翼模式,我试试设置通道

飞翼的混控与三角形混控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T8FG,模式里调选飞翼模式就行了啊,1,2通道接好就成了啊

T8飞翼模式,应该是1 6混

网友:
楼上说得都正确,估计楼主还是没搞懂

网友:
用飞翼模式不是默认就是1,2通混控嘛,还要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