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飞起来自动打转圆周飞行时怎么回事?陀螺仪挂了?

楼主(2014-01-22):
飞起来自旋圆周!但是手握飞机左右摆动 尾电机转速是有变化的!尾电机是新换的,绝对可以锁尾。炸过后就成这样了!不知道是陀螺仪炸坏了不!

网友A:
电机线是否接反了? 陀螺仪是否已经脱落虚焊了?

网友B:
问题不大,仔细调调拉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线是否接反了? 陀螺仪是否已经脱落虚焊了?

尾电机吗?应该没有反,因为刚换上的时候飞行正常。炸了几次后出现以上问题!陀螺仪不知道是否脱焊,怎么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大,仔细调调拉杆试试。

拉杆应该无问题,起先调的可以脱控飞行的!

网友:
陀螺仪是那个不锈钢金属长条形,上面有白胶固定,,你仔细看看是否有脱焊,估计是陀螺仪脱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吗?应该没有反,因为刚换上的时候飞行正常。炸了几次后出现以上问题!陀螺仪不知道是否脱焊,怎么 ...

陀螺仪是那个不锈钢金属长条形,上面有白胶固定,,你仔细看看是否有脱焊,估计是陀螺仪脱焊了。

就是这个,其中左上一个脚没接,其余三个脚都接着的

就是这个,其中左上一个脚没接,其余三个脚都接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