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自制云台测试(有视频)

楼主(2014-01-22):
VISION改造天线和加装无线路由之后,最遗憾的就是VISION的视频拍摄效果。所以决定花一周的时间做一个云台出来,前提是不对精灵本身或蛋做任何破坏性改动。参考了论坛里网友发布的一个天价荷兰VISION云台的设计概念,建模之后用3D打印出来。然后再加上电机和主控板,连接精灵自身电源。简单设定一些云台参数之后,通电测试初步OK

今天一早在小区首次试飞,感觉还算满意。等周末有时间再做更多一些的测试。目前整个云台自重有180g,接下来还要想办法优化云台的重量。

网友:
3d打印?交流哦QQ2697901182

网友:
碉堡了啊

网友A:
有些重了,有些疑惑为什么不做加强筋而做实心的?视频线还可以换根软的比如IPHONE耳机线,还有能否测试一下远距离飞行 看看图传多少就接不到。

网友:
顶起。能不能帮忙3d打印下。。。价格随你要

网友:
飞天猪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重了,有些疑惑为什么不做加强筋而做实心的?视频线还可以换根软的比如IPHONE耳机线,还有能否测试一下 ...

第一次接触3D打印,不知道可以做加强筋的。视频线是想换掉的。视频传输距离周末测试,因为加装穿墙王,改装之前的传输距离是1200米+。

网友B:
电源从哪拉,有详细图吗,大师,NAZA X3下面哪个孔呢?
是不是黑圈那个了,如果不是还请大师指点

网友:
重型火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从哪拉,有详细图吗,大师,NAZA X3下面哪个孔呢?
是不是黑圈那个了,如果不是还请大师指点

我的电源是直接连在精灵主板上的,云台需要12v,3s电正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源是直接连在精灵主板上的,云台需要12v,3s电正好。

具体位置有图吗,需要焊线,还是直接有插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位置有图吗,需要焊线,还是直接有插槽呢

画红圈处。

网友:
那雲台控制板又是怎麼接的?

网友B:
能直接上热熔胶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直接上热熔胶吗

你的每个问题都好奇葩。

网友:
DIY支持一个,等你的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每个问题都好奇葩。
比较懒,能不焊就尽量不焊,就像之前的主机天线一样,焊接的地方能用其他方法替代那最好,不能也只能焊了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样改原来手机上的控制俯仰的功能还有吗?

网友D(2014-06-03):
可以联系我吗?741839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