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把伟力262遥控器能改成锂电供电吗?

楼主(2014-01-22):
伟力262遥控器太废电池了,有人能把伟力262遥控器能改成锂电供电吗?

网友A:
如果v262的控是用6节5号电池,那就可以直接用2s锂电。另外可以去掉显示屏背光。

网友:
遥控器的工作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
直接来2节14500 锂电,拆开控焊线,只用2个电池槽就行了。满电是4格,用一阵就剩3格了,但是3格很耐用,说明控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v262的控是用6节5号电池,那就可以直接用2s锂电。另外可以去掉显示屏背光。

是6节五号电池,真的可以用直接用2s锂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6节五号电池,真的可以用直接用2s锂电吗?

6节5号最高9v左右,2s锂电最高8.4左右,5号最低7.2,2s锂电7.4。所以完全可以使用。我的v252的控就直接过2s锂电,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节5号最高9v左右,2s锂电最高8.4左右,5号最低7.2,2s锂电7.4。所以完全可以使用。我的v252的控就直接过 ...

谢啦,哥们,给你拜个早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哥们,给你拜个早年

不客气,天下模友一家人吗。我也给你拜个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