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图说明电池串联和并联的关系

楼主(2014-01-22):
两个图说明电池串联和并联的关系,欢迎拍砖

补充22楼的回复:
应该庄严地告诉新手:电压相同的同类电池(如锂聚与铁锂就不同类),并联是完全可以的。但最多注意,一个新电池不要与接近报废的电池并联。

重要:手上有多种电池而因前怕狼后怕虎不并联而再去买新大容量电池造成的损失   比   并联造成对电池所谓所谓所谓所谓所谓“损害”,要大得多、大得多、大得多、大大大得多多!

新手们大多数米都不多,手上的电池能用尽量用吧!

网友A:
本人比较笨,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道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比较笨,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组电池组的基本原则
并联要求电压相同,容量可以不一样,串联要求容量相同

网友B:
图一靠谱。

图二,水流自上而下逐级加大,与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的基本规则冲突,所以不适合直接相类比。

楼主:
AutoCAD小儿科,自大点说我是 Por/E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靠谱。

图二,水流自上而下逐级加大,与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等的基本规则冲突,所以不适 ...

没办法,水流很难同电流做对比,所以图二算是牵强吧

网友C:
我们手上3S,6S电都是串联吧,除了特殊原因,都是同时放完的
如果你观察整个发电过程的每个电池电压会发现,电压低的会等电压高的降下来再开始降的
插着BB叫悬停就能看到整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手上3S,6S电都是串联吧,除了特殊原因,都是同时放完的
如果你观察整个发电过程的每个电池电压会发现 ...

因为你的3S、6S容量基本上都一致的,如果下个1000mah,另外几个2000mah,串联估计就呵呵了……

网友:
图一正解,图二右边最后说法有误。水少的会先放完,最终过放变成一个纯负载,甚至还可能发生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倒极性。锂电我不知道会不会倒极性,实际工作中铅酸电池组倒是见过两次电池倒极性

网友D:
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电池并联绝对会影响电池性能和寿命(电池理论不是楼主图示的简单水压比喻,比这个复杂得多),这个不需要再进行理论研究了。玩航模的人最终是将设备配置达到最佳能效比才是目的,而不是说电池不能串、并联。你将不同的电池并联在一起是以降低电池原本性能和寿命为代价的,请楼主不要再误导广大鸡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utoCAD小儿科,自大点说我是 Por/E高手

那应该画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电池并联绝对会影响电池性能和寿命(电池理论不是楼主图示的简单水压比喻,比这个 ...

两块电压相同,C数一样,容量分别是1000mah和2000mah的电池,并联后容量为3000mah,没有降低电池原本性能和寿命

网友E:
不论并联还是串联,所用电池都要尽量性能指标相同(比如放电C数),而且电量尽量一致。否则,在放电的过程中,电量高的会向电量低的电池中补电,搞不好会对电池有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论并联还是串联,所用电池都要尽量性能指标相同(比如放电C数),而且电量尽量一致。否则,在放电的过程 ...

并联真不会

网友:
同意17楼看法!

网友:
真不能直接并联。有些电池降压快一点。并联的电池会互相冲放电,而没有限流措施,很容易一起完蛋。
一致性非常好的新电池可以暂时并联使用。

网友:
图文介绍电池的方法不对,而且水桶还有一块大气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电池并联绝对会影响电池性能和寿命(电池理论不是楼主图示的简单水压比喻,比这个 ...

你说的对的地方就不提了。我担心你这样说后不利的是,会造成新手缩手缩脚、前怕狼后怕虎。造成新人正确的知识还是没有掌握。应该庄严地告诉新手:电压相同的同类电池(如锂聚与铁锂就不同类),并联是完全可以的。但最多注意,一个新电池不要与接近报废的电池并联。

重要:手上有多种电池而因前怕狼后怕虎不并联而再去买新大容量电池造成的损失   比   并联造成对电池所谓所谓所谓所谓所谓“损害”,要大得多、大得多、大得多、大大大得多多!

新手们大多数米都不多,手上的电池能用尽量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