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现在无副翼那么发达了,为什么不大力开发飞控

楼主(2014-01-22):
RT,无副翼的下一步就应该是大力开发,推广飞控

网友:
无副翼飞控已经烂大街了啊。。。

网友:
VBAR MB EBARV2 SK540 SK720 NAZA-H ZYX-S

网友:
楼主指的是类似ACE ONE、APM、MP2128之类的直升机自动驾驶仪。

网友:
KBAR GV8000这些山寨也是大行其道

网友:
飞控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
我已经等飞控从每飞必炸到百飞不炸了

网友A:
多旋翼风头正劲,变化多端,市场爆炸性增长。直升机APS能做的多旋翼都能做(别说上APS是玩3D用...),所以谁还会在直机APS上浪费时间呢。。。

技术上,单旋翼VS多旋翼,航拍的话,也有些先天的劣势:
*) 因为不可或缺的尾桨浪费部分动力,续航时间不及多旋翼。
*) 重心布置,只可下挂,无法上举。重心重合于旋翼面完全不可能。于是稳定性不及多旋翼。
*) 直板桨型天生效率比固定螺距的渐变桨低。不幸的是直机靠变距控制,只能直板。。。。

于是乎,现状就是这样了,市场如今的状况并非没原因的。

尽管如此,俺也还是特别希望直机APS早日普及,可以在飞3D的时候慌乱中实现“一键救机”之类的保险功能还是挺实用的。直机还是3D为主,一定要带三轴陀螺手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风头正劲,变化多端,市场爆炸性增长。直升机APS能做的多旋翼都能做(别说上APS是玩3D用...),所以 ...

分析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