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始研究潜水机器人了,其实和潜艇模型类似

楼主(2014-01-22):
有共同爱好的朋友没。其实和潜艇差不多,不过我只懂电子设计,对模型不了解,这里召集有兴趣的朋友,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顶你  但是我没有那专业知识

网友:
顶一个,群里有一些厉害的摸有,可以讨论下。。

网友:
水下遥控信号怎么传输呢?

网友:
线控,漂浮天线。其他的方法我等草民无力操办

楼主:
漂浮天线,暂时只能这个样子了啊,因为我想传送视频信号,用超声波什么的都不行,速率不够啊。

网友:
先把防水问题解决了,视频只能用有线的,什么都别想,准备烧钱

楼主:
防水的问题很好解决这个不是难度,视频准备用wifi。

楼主:
马上发布最近的进展。

网友:
看你打算潜多深。浅的话防水自然不是问题。

网友:
赶紧的,就等山寨了

网友:
潜艇深水的话都是问题。一般水域1到2米妮就看不见了,再次就是遥控没信号,除非。。。。。。。脱出水面天线

楼主:
是的,天线要露出水面,传递视频信号,要不就没啥意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水的问题很好解决这个不是难度,视频准备用wifi。

wifi能在水下传输信号吗?

楼主:
不能,引天线到水面然后wifi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能在水下传输信号吗?

不能,引天线到水面然后wifi才可以。

楼主:
还在合计光纤是否可以在没有外皮的情况下,传递光信号那,这样就可以做到隐藏导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引天线到水面然后wifi才可以。

浮标天线是不是就是从舱内引出一根导体的线到水面就行 线的材料是不是导体就行还是需要特定的材质

楼主:
具体我也没研究过,应该没啥要求,只要线防水就没啥问题。不过我觉得还是细点好看,拖个尾巴不好看啊,声波传送信号貌似速率太低。

网友:
我和楼主的想法完全一样,不知楼主是哪个城市的,我想见面和你聊聊。一起做潜水机器人。

网友(2014-03-07):
LZ是电子工程师?

网友:
请问你具体是怎么实现摄像头和无线漂浮的呢?都要买写什么?普通的摄像头可以么?求大神答复,这里小白一枚

网友:
真悲吹,有这精力潜泳拉到了,

楼主(2014-04-14):
线的材料用防水的导线就行了,不过可能至少要2根线,做信号传送。

网友(2014-09-24):
拖线需要用同轴线,同时加牵引线,防止扯坏

网友(2014-11-11):
楼主研究的如何了啊?

网友(2014-12-22):
我也是,准备做一个潜水的机器人。请问你现在进展到什么地方了,咱么可以一起交流着做

网友:
我现在是一名学生,对这一方面很感兴趣,希望可以多多和你进行交流

网友(2015-04-14):
我也准备自制水下机器人,最好实现图传。大家可以建个群一起讨论,我的 QQ 498735756

网友:
朋友打算做潜水机器人+图传,一起研究吧~ QQ45188206

网友(2015-06-11):
谁建个群 本人搞力学的 流体 分析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个qq讨论组或群吧 我也想做 不过我是专业结构的 流体结构计算都没问题

网友C:
各位请问下 天地飞接收器的天线如果加长到水面 是不是就可以不考虑水深的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请问下 天地飞接收器的天线如果加长到水面 是不是就可以不考虑水深的影响了

我qq252145730 力学分析师

网友:
这个水下wifi不是扯淡么?还是真的?

网友(2015-07-14):
水下视频载波200MHZ比2GHZ要好。频率估计50MHZ还可以传视频。

实在不行,视频减少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