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做个数控铣结果被开龙门铣的朋友误导了~弄了个四不像!(水冷主轴到货上吃钢照)

楼主(2014-01-22):
原本打算弄个小型桌面数控铣,自己加工一些小铝件什么的,不要求铣削量有多么高和快,只要合理适中就好。正好有个朋友是开龙门铣的,在结构布局方案和选型上被他误导了,结果做出个不是雕不是铣的家伙,雕的话自然不在话下,问题就在我是要铣的话这种结构就有点不适合了!加工过程就没有拍,都大同小异!不过用料还是很扎实的,我自己一个人抱不动的。台面整块铝板厚30MM 其它都是20的厚板整张做的没有拼料。考虑结构强度,所有咬合面都有靠山卡位。还有就是滚珠丝杆都是自己一根一根挑选淘回来的进口拆机研磨丝杆!

行程
X240
Y300
Z200

还是上几张图片吧!欢迎大家多指点一下!本人打算过完年再做一台。不要这种移动龙门结构,还是做立柱机了这也是我最原本想法!这台就不想要了!

今日更新
标称1500W水冷主轴到货,下午装好后去朋友家吃酒,酒足饭饱后回来继续捅咕!找块45号料头用26元的6毫米铣刀转速12000下刀0.5速度600简单试了一下,不知道怎么样?请各位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下!

刚刚拿回来组装好,Z轴还没装

刚刚拿回来组装好,Z轴还没装

换个角度看看

换个角度看看

旁边的马达2000瓦准备装在Z轴上

旁边的马达2000瓦准备装在Z轴上

全部装好了,很是兴奋

全部装好了,很是兴奋

又制作了一圈水挡这样方便室内书房使用

又制作了一圈水挡这样方便室内书房使用

光驱的外壳的铁皮自己用废钻头磨了把刀先试试

光驱的外壳的铁皮自己用废钻头磨了把刀先试试

还有一块45#也试试

还有一块45#也试试

用的这个刀下0.5MM主轴转速12000 进刀600左右新人我不知道效果如何

用的这个刀下0.5MM主轴转速12000 进刀600左右新人我不知道效果如何

有时间还要慢慢打理布线走位

有时间还要慢慢打理布线走位

网友:
呵呵,Z轴立的太高,刚性很差的,最好不要雕刻很高的物件

网友A:
X,Z,光轴的,手用力呀压估计有好十几丝的变形,做铣还是全用方导轨的吧

楼主:
回复楼上的二位,你们言之有理呀,本人第一次做,有些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快过年了花钱的地方多预算比较紧张,所以XZ轴就偷懒了!

网友:
要铣,用铝不行吧,铣和雕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雕和铣其实没什么大的本质区别,雕是小进刀量高速度,铣是大进刀量速度没有雕快。其实这两样雕和铣主要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所以只要架子够强度。用铝和钢没什么分别!

网友:
样机出来了就有的改进了。

网友:
最求太完美未必是好事。119的图片好像有几个主轴......

网友B:
主轴太次。

雕刻机需配电主轴。

迷你铣床需要用无动力主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和铣其实没什么大的本质区别,雕是小进刀量高速度,铣是大进刀量速度没有雕快。其实这两样雕和铣主要是侧 ...

我认为雕是很小的刀  主观些的话 你直接看雕刻刀和铣刀,雕大了叫雕铣.只有手铣床才多吃慢走.数控的都是少吃快跑的.就算很大的数控龙门铣也不会吃到一般普铣的下刀

楼主:
大家说的都很在理,这个我们也只是爱好而已,谈不上专业,很多东西都是在网上看的,其实其中大概的意思自己能理解就好了!过完年后换个1500W的专业主轴再卖个变频器!将X轴的硬光轴先换到直径30的试试强度,要是不行的话那就直接改线轨了!

我看某宝1500瓦水冷的好像那个叫什么*昌的牌子价格还比较便宜,不知道那位兄弟用过,说说怎么样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太次。

雕刻机需配电主轴。

是不太好的,临时装个上去的,过完年后换个专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雕和铣其实没什么大的本质区别,雕是小进刀量高速度,铣是大进刀量速度没有雕快。其实这两样雕和铣主要是侧 ...

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架子强度,铣的架子可以雕,但雕的一般不能铣,因为吃不了大力。

这种移动龙门恰恰是三种结构中强度最差的一种,它的优点是行程容易做大,所以一般广告机和木工机都用它。

干铝,最起码也应当是固定龙门,如果工件小,就十字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架子强度,铣的架子可以雕,但雕的一般不能铣,因为吃不了大力。

这种移动龙门恰恰是 ...

是呀,所以说我被误导了!不过已经做好了就想着怎么去完善吧!等过晚年后好好调整一下,换个大功率电主轴!实在不行就当雕刻机用了。或者干铝的话进刀量小一点吧!明年打算再做一台立柱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呀,所以说我被误导了!不过已经做好了就想着怎么去完善吧!等过晚年后好好调整一下,换个大功率电主轴 ...

高速主轴可以减轻对强度的要求。
小刀快跑,一样能达到铣床的效率。

高速主轴比较烦人的是高频切削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主轴可以减轻对强度的要求。
小刀快跑,一样能达到铣床的效率。

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X,Z,光轴的,手用力呀压估计有好十几丝的变形,做铣还是全用方导轨的吧

你也太乐观了,300多KG的钢板移动龙门机头一拉百分表跑半圈

网友:
想铣老老实实上大机,变频交流电机+BT30起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说的都很在理,这个我们也只是爱好而已,谈不上专业,很多东西都是在网上看的,其实其中大概的意思自己 ...

X 娼 的主轴千万不要买。

买了绝对后悔。

建议买“华江” 我有两个机台都装着在用。精度和功率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