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 放桌面上,气压数据升高,问题件吗?

楼主(2014-01-22):
如题,没办法,又买了一块,然后,悲剧的是仍然是这个问题,气压数据还在升高,卖家说上机没问题,我上机了,3dr传回的数据一样,继续升高,卖家说飞飞就好了。试飞下。我看着1分钟能升高3m的数据,我不敢,在这里问问大家的意见。请各抒己见。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有没有垫海绵?加上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有没有垫海绵?加上会好一些

我的有海绵,通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有海绵,通病?

气压计有一点漂移很正常

网友B:
1分钟能升高3m,也就这样了。

网友C:
还有温度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有一点漂移很正常

范围大概多少,如果是在一个值附近不要紧,我的是一直在升高。都15分钟了。还在升高,从0.8mi到了23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分钟能升高3m,也就这样了。

您的意思是?这个是个问题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温度影响呢...

可是我在室温恒定的家里啊?而且也是在apm和周围温度稳定了以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这个是个问题件?

我是赶脚这个东西的精度也就是如此了。飞30米高就不觉得3米差多少了,而且1分钟之后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赶脚这个东西的精度也就是如此了。飞30米高就不觉得3米差多少了,而且1分钟之后才发现。。。

不是的,你可能没看清楚,我的是在家里的玻璃板上放着,他的数据一直在升高。不停的。

网友D:
用強光手電筒照APM大約10秒, 你會有所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強光手電筒照APM大約10秒, 你會有所發現,

好吧。我试试。关键谁能告诉我个准确的答案啊,这个一直在升高,究竟是不是个问题,大家的都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网友:
xljlasl发表于2014-01-22 15:23:44

可是我在室温恒定的家里啊?而且也是在apm和周围温度稳定了以后。
芯片通电会发热的,而且飞控会把气压计读数和z轴加速做融合获取高度,所以没事

网友:
当然没事了,很正常

网友E:
我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高度数据会温漂  静止 会上升到16米左右停止
反厂换了气压传感器   原来的是金属封装的  换上陶瓷封装的
现在新版的 基本都是陶瓷封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   高度数据会温漂  静止 会上升到16米左右停止
反厂换了气压传感器   原来的是金 ...

请问回来以后的效果,你买的谁家的货。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目前无解,估计是普遍现象,只是很多人没有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试试。关键谁能告诉我个准确的答案啊,这个一直在升高,究竟是不是个问题,大家的都是怎么样的情 ...

要做好遮光,就可以定釘一樣

网友:
通病~MWC也如此~很多版本都如此~只是升的速度差别而已!但都有变的.

网友F(2014-06-23):
我的完全没有这个状况,气压高度偏差很小,只有零点几米,也很稳定

网友G:
是在那看的数据,我在地面站上看到的数据也只有不到1米的漂动,而且是时间比较长了以后,一般就0.几米。另外气压和光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