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展500轻木复合机翼手掷滑翔机

楼主(2014-01-22):
最近在网上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做了几架翼展500的滑翔机。机身四层桐木沾合,4MM碳管,1MM轻木尾型。
机翼用3MM轻木,1MM红松木条镶边,机翼中内嵌0.5mm碳片加强。六段上反,下部平直翼型。
机身与机翼先涂502强化,打磨光滑后,上光油打磨。
隔了二十几年,又一次拿起模型,手生得很,需要向各位老师们学习。
照像技术不行,且拍拍,反应大致的意思。

网友:
宝刀未老

网友:
虽然图片拍的不太好,但看得出来做工很到位,支持!!!

网友:
期盼飞行视频

楼主:
飞的还不错,在本地体育场试飞的
飞机预先调为轻微的左舵,
试飞时约二级风,晴天,无紊流。
迎风,手执右倾约20度,垂直50度左右大力出手,上掷约30-35米,右盘旋上升,能正常改出,左盘旋滑翔。状态好时,能平稳滑翔40秒左右。
信心大受鼓舞啊,呵呵 ,因此又开始做一架翼展750的手掷。
这架翼厚约5MM,内嵌改为3MM桐木,前后缘镶3MM红松。机头4层3MM桐木片沾合,6MM碳管。尾翼2MM轻木打磨。
在此感谢网上那位老师的设计与技术支持!

网友:
这飞机有点重,能飞40秒也算不错了。还有减轻的余地。

楼主:
的确有点重。
下一次做,涂光油的时候,用香蕉水稀释一下,不涂得过厚了。

楼主:
现在开始做750手掷了。

机翼已经内嵌了3MM的桐木条,并前后镶3MM红松条。初步切出翼型。

开始拼砂纸板的功夫了,粗步打磨出翼型。

具体翼型情况。还要细磨。前后缘还太厚。

另一片机翼在镶松木条时,有点扭曲,喷水平压处理。先压12个小时,水大致干后,电吹风吹干整型,再平压12小时定型。早上看过,基本无扭曲。

可以看到,前缘切出一点斜面。后缘还没切。待定型后,再粗切出翼型。

套件的其它部分。四片轻木机头,按我的要求,没有镂空,打算把机头尽量削薄削圆滑。翼台后台,打算削出纺捶形。类似于船的后艉。
图里能看到我用的刀,锯条磨的。比较硬的道口,比美工刀好用的多。

套件的其它,6MM碳管,轻木机尾。

网友:
做的很专业,建议机翼前后缘的松木条尺寸还可以小一些,表面涂稀一些的硝基漆,千万不要用502,涂一遍干透,打磨一遍,反复大约4,5遍,视情况而定,会做的非常漂亮,期待你的好消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涂漆打磨,用1200目的砂纸,合适否?会不会这次打磨,把上次涂的油漆层磨掉?硝基漆,以现在这个天气条件,大概多少时间能干透?

网友:
在涂漆前一定用砂纸板打磨到位,不要等涂漆后又有发现还要修形.用150至350号砂纸即可.(渐细用).没必要用1200.一定干后再打,打一遍刷一遍.千万不能急,现在的天气几小时至一天,可用鼻子近处闻一闻。正上瘾的时候容易着急。等您好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涂漆打磨,用1200目的砂纸,合适否?会不会这次打磨,把上次涂的油漆层磨掉?硝基漆,以现 ...

再哆嗦两句前两遍仍用砂纸板打磨,轻轻的转圈打。后几遍就不要用砂纸板了,而且要用旧砂纸以防止将漆膜打漏。

网友:
很给力呀,有空也试着做一个

网友(2014-03-08):
500MM,我试试这个级别的,楼主750非常漂亮,我还没有750这个水平.

网友(2014-05-14):
好手工,赞扬!

网友(2014-10-05):
很喜欢这样的飞机,好做工!

网友:
好工艺,很喜欢,碳杆和机身只是用胶粘的吗?不会有问题吧?尾翼和碳杆结合点也是这样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