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低马达KV配搭大小齿比的问题

楼主(2014-01-22):
请问在同一级别的直机里,用12S驱动,用高KV高齿比配搭好,还是较低KV低齿比配搭好?
举例:同为天蝎星4530级别
540KV马达配搭10:1齿轮,旋翼最大转速为2721
500KV马达配搭9.2:1齿轮,旋翼最大转速为2739
这种情况下都已充分发挥马达效能,但选哪种配搭较好?
包括扭力,耗电等,求指教

网友A:
有人说这个跟汽车变速箱的原理是差不多的,想省油,高档高速(等效于高KV高齿比),但是加速扭力不够;想加速好,降档(低KV低齿比)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说省油和加速好根本就是矛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这个跟汽车变速箱的原理是差不多的,想省油,高档高速(等效于高KV高齿比),但是加速扭力不够;想加 ...

按照您的说法是不是 40迈车 5档 加速的时候汽车发动机咣当咣当的响是和 4000KV的电机悬停的时候忽然最大螺距然后机身抖动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您的说法是不是 40迈车 5档 加速的时候汽车发动机咣当咣当的响是和 4000KV的电机悬停的时候忽然最大 ...

40码5档加速没试过,不过应该是发动机转速飙升吧,不至于哐当响吧!

网友:
具体看电机最大功率的信息吧。这跟电机槽数和极数设计等有关。
如果设计一样那通常是要看电机的转速了。可以理解为,工作部分就是一样的铁芯和磁钢,转速高者输出功率大。
而转速取决于kv和电池S数。低kv者可以用较多的S数来达到高转速大功率,高KV者则可能遇到转速限制(过高离心力大会爆转子)而不能用太多S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