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F550只能用4S电池

楼主(2014-01-22):
买了大疆的F550套装(F550+动力+狗思+狗3+图传+蓝牙+1038桨)用3S电池根本飞不动,5000mah的只能飞2分钟,换了4S电池好多了,8000mah的能发将近20分钟。理论上F550可以用3S电池,哪位能给我讲解下?

网友:
3s總重量是多少克! 我跟您配置差不多約5~6分鐘 3s 5200mah電池

有可能您3s電池已經老化或者虛了!

网友:
浆是多少,1038可以3s。8045只能4s

楼主:
多谢两位,我的3S电池都是新的,用在4轴都是好的。

网友A:
我的是 F450 套裝 + Tarot 雲台 + 狗3+ 5.8G 圖傳+蘑菇天線 + Tiny OSD + 1038槳 + 3S 5200mA 總重 1580g 可飛 12分鐘.

楼主:
我的精灵还有其它两个450的四轴3S就没问题,估计6轴得用4S,3S飞不上去电池剩余的容量还很多。

网友B:
我的和你一样的配置,3s力#电池  5200容量,起降间隔8分钟没有问题啊?!我的桨1038   好像3s最好配1038桨,4s配8045,这样电机发热量少。更多视频到我网站指导:www.vszz.cn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你一样的配置,3s力#电池  5200容量,起降间隔8分钟没有问题啊?!我的桨1038   好像3s最好配1038桨 ...

补充:我的起飞重量在2kg以上,月2300克,续航时间最长10分钟,一般在8分钟就必须着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我的起飞重量在2kg以上,月2300克,续航时间最长10分钟,一般在8分钟就必须着陆。

多谢指点

网友:
我配置一樣(少藍芽),1038配3S5000重2365克,也是8分鐘沒問題,併聯3S10000重2725克,可飛13分鐘
看其他模友8045配4S5000約可飛10分鐘

正在考慮掏個副廠的9443槳(非自緊)並入4S5000來試試看會不會有好表現
不知有沒有大神用過這個9443的副廠槳??可否提供心得

网友:
550用3S是小了点 毕竟还多2个轴不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 F450 套裝 + Tarot 雲台 + 狗3+ 5.8G 圖傳+蘑菇天線 + Tiny OSD + 1038槳 + 3S 5200mA 總重 1580g  ...

为什么你的那么轻,  我跟你相同配置已经1800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的那么轻,  我跟你相同配置已经1800g+了

看看起落架的重量

网友(2014-03-29):
4s8000mah的可以飞20分钟?楼主试验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你一样的配置,3s力#电池  5200容量,起降间隔8分钟没有问题啊?!我的桨1038   好像3s最好配1038桨 ...

请问什么样电池呢?我的3S 2700并联只能五六分钟,4S 5200只有5分左右

网友(2014-08-18):
设下那电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