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抗风,是GPS定点模式吗? 求资深玩家解惑

楼主(2014-01-22):
你们说的抗风是指的GPS定点模式吗?
如果是普通模式抗风是不是要手动操控?
我的四轴在自稳模式它只是自动校正平稳,但是风吹来就会沿着风一起吹跑,虽然跑的过程中飞机还是很平很稳定
有资深的朋友讲解一下吧,谢谢了
APM2.6飞控

网友A:
一般抗风1不被刮跑2不至于刮翻,

网友:
抗风一般都指GPS锁定点后 会自主抵抗外力保持当前状态 非GPS模式需要手动调舵

网友:
飞控上一般装有定高部件(气压或激光),而定点则要依靠GPS。具有定高、定点功能的多轴,便会有一定的抗风能力,遇到风吹,它会自行修正。

网友:
gps定点,定点才能抗风,姿态手动一准吹跑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我的现在状况就是不用GPS定点,稳定模式情况下有风会跟着风跑,但是机身一直很稳,不晃不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我的现在状况就是不用GPS定点,稳定模式情况下有风会跟着风跑,但是机身一直很稳,不晃不 ...

正常。

网友:
定点是在GPS模式下才行的、要不你飞姿态模式看看、一般都是随风飘
想定在一个点上基本上不可以能、除非没有外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