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失控保护问题

楼主(2014-01-22):
好盈Pentium-60A 无刷电调,具有遥控信号丢失保护功能:遥控信号丢失1秒后降低功率,再有2秒无遥控信号则关闭输出。
如果是这样飞远了失控,电调关闭,电机不转,这不就丢机了吗???

楼主:
新手,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大部分飞机都没有自动返航功能,既然都失控了,当然是关闭电机让它载下来,否则带动力乱飞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网友:
这个是是可以关闭的

网友:
5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飞机都没有自动返航功能,既然都失控了,当然是关闭电机让它载下来,否则带动力乱飞都不知道会发生什 ...

那反过来,有返航功能的飞机用这样的电调是不是多了一些隐患:本来收不到遥控信号了,飞控要自动返航,结果有可能电调给断电了,这不也没好结果......

网友:
这种设计不完善。丢机的概率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反过来,有返航功能的飞机用这样的电调是不是多了一些隐患:本来收不到遥控信号了,飞控要自动返航,结 ...

带飞控的飞机可以由飞控给电调信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飞控的飞机可以由飞控给电调信号的吧…

是哦,接收机给飞控信号,飞控再给电调信号,接收机无信号后飞控马上就转返航模式了。应该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