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双无刷和金属斜盘问题

楼主(2014-01-22):
求救!!!我换了个金属斜盘和双无刷电机,稳住油门旋停着飞机跳,收油门后也跳,飞机抖,怎么调啊

网友:
我想问问是什么飞机?楼主的信息量太大了

楼主:
不好意思了,华科尔mini cp,在正常推油门时副翼舵机摆动很大,有时打到最高位置

楼主:
动过舵机的拉杆

网友:
金属件不靠谱,还是换回原厂件吧!我的买了装上去试了一下就拆下搁一边去了。

楼主:
恩,升降舵拉金属斜盘的那个点有点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升降舵拉金属斜盘的那个点有点向下

向下应该是飞机飞起来往后偏,不应该是抖哦。

楼主:
没有装金属的了,换回原厂斜盘后,旋停后不动控飞机时不时向上跳,拿在手上加油门看是副翼舵机摆动很大,偶尔摆到最高位置不动了

网友:
舵机又问题?换个舵机看看

网友:
前两天改无刷+金属件,改完一个舵机臂经常上跳,有时到最高位置不回,貌似和lz情况雷同。
我是最后换主板解决的,可能不小心碰坏主板哪里了。

哪个舵机跳你试试把其他舵机主板插头和他对调,抓住cp给油试试,看看换完是不是换另外一个舵机跳了。

楼主:
没换舵机拿着试过偶尔跳,希望不是主板吧,大半天的工资啊,老婆又要骂浪费钱

网友:
和其他舵机对调一下试试吧,换完另外的舵机跳就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其实主板可以返厂修理的,就是春节没得玩了。
我本地模型店厚道,给了我2块返厂回来的旧主板让我先用过年~没要钱,说年后再议

楼主:
ycbfc发表于2014-01-23 00:26:10
和其他舵机对调一下试试吧,换完另外的舵机跳就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其实主板可以返厂修理的,就是春节没得玩了。
我本地模型店厚道,给了我2块返厂回来的旧主板让我先用过年~没要钱,说年后再议
谢谢了,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
9楼描述明显是抖舵加跳舵嘛,电位器问题应该是。

楼主:
pengxiao327发表于2014-01-27 09:14:35
9楼描述明显是抖舵加跳舵嘛,电位器问题应该是。
换舵机还是跳舵,准备主板返厂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震动太大的缘故

楼主:
宇浩轩杰发表于2014-01-28 08:17:24
不知道是不是震动太大的缘故
拿在手上看了,副翼舵机时不时突然跳,来回的跳或跳到头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在手上看了,副翼舵机时不时突然跳,来回的跳或跳到头不动

可能是电调连接主板的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