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 华科尔的小瓢虫V2怎么切换3D模式翻滚

楼主(2014-01-22):
我按照说明书上的来做,首先开控,油门最低,然后上电,自动对码,然后拔电,油门推到最高,再上电,这时说明书上说指示灯会红绿交替闪烁,才是进入切换模式,但是我的始终没有红绿交替闪烁,而是红灯闪了几下就对上频了,此时红灯还是常亮。。。。

对了,此期间操作唯一和说明书上不同的就是,不是自动对码的,因为先开控再接点它不会自动对码,必须先接点再开控才会自动对码,于是我就只能再控的设置上手动对码

还有,我的控是刷了GALE固件,加装了7105高频头的7E。

请问大家如何进入切换模式?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谢谢沙发

多谢帮顶

楼主:
多谢了,就没有人知道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就没有人知道了么

这个还真没弄过,知道老鸟帮忙说道

网友B:
我也有同样问题,同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样问题,同求解答。

您也是和我一样的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也是和我一样的问题么?

是的,但我用的是D7的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我用的是D7的遥控。

也不能设置翻滚么

网友C:
上了張圖,是說明書內的一段文字, 樓主有看過嗎?
看過了又是否明白嗎?

FMOD 就是 第7通道, 由位置 0 打到位置 2   <-- 如果你從舵機監視器觀察, 就是行程的最左和最右
你的7e 正常第7通只有2段開關, 那就直接0 打到1, 結果都是一樣的

刷了固件後設定都是一樣, 要轉到3d 模式, 必須在第7通道改變舵機行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了張圖,是說明書內的一段文字, 樓主有看過嗎?
看過了又是否明白嗎?

哦,原来这样啊!我的这个瓢虫是从朋友那拿的,没有说明书。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了張圖,是說明書內的一段文字, 樓主有看過嗎?
看過了又是否明白嗎?

多谢指点,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了張圖,是說明書內的一段文字, 樓主有看過嗎?
看過了又是否明白嗎?

如何开启3D模式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了張圖,是說明書內的一段文字, 樓主有看過嗎?
看過了又是否明白嗎?

我现在在开关选择里设置了油门锁定是HOLD键(第五通道),特技飞行FMOD键(第六通道,)也正如你所说,通道监控里看到第六通道,开关为0时最左边,为1时最右边,但是灯始终没有变绿,请问还要怎么设置?另外开关设置里还有几个项目是大小舵,起落架,襟翼,辅助通道1,辅助通道2,这些都设置成HOLD还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开关选择里设置了油门锁定是HOLD键(第五通道),特技飞行FMOD键(第六通道,)也正如你所说,通 ...

不好意思, 我說第六通是錯的, 正確應該是第7通

設定一個開關键使第7通道 0时最左边,为1时最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我說第六通是錯的, 正確應該是第7通

設定一個開關键使第7通道 0时最左 ...

已经搞定,万分感谢。还问一句,请问要操作它翻滚应该怎么个步骤?我的哈博森是左右打死就会翻,这个似乎不行,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万分感谢。还问一句,请问要操作它翻滚应该怎么个步骤?我的哈博森是左右打死就会翻,这个似乎 ...

確定是綠燈模式下嗎?

要空番就靠自己技術了, 飛高一點,
基本上打舵到底它就會番啦

hubsan 那個是智能番,華科的是手動

网友:
试好了吗?

楼主:
好了,但是还是没反过来,绿灯是亮了

网友D:
都求俩礼拜了还没翻过来啊?太煎熬啦,退货呀!诺大的中国维权是件很平常的事嘛

网友E(2014-04-22):
已经搞定,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