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820空心杯减速组和机架,求如何测试拉力?

楼主(2014-01-22):
试过用尖嘴钳夹好放电子秤上,完全不行,拉力太大位移很厉害

网友:
机架略大..不过减速组比较屌~

网友:
请问楼主管子是多粗的?连处都是3D打印的吗。电机能固定在板上吗,拿个3层板把电机安在上再拿细线把4个角栓在称的4角就行了

楼主:
管子是3MM的,连接处都是3D打印的套管,减速组中间那个3MM的洞就是拿来插3MM管的

网友:
请问 桨的尺寸,打印的套管 多少钱一克?

楼主:
挺贵的,这种PLA材料的比一般的ABS贵一倍,具体你可以去咨询下的,淘宝上多得是。

网友:
这么大的架子恐怕飞不起来吧?!

楼主:
能飞,就是有些吃力,我用的820电机,可以改2S电,再上减速组,就飞的轻松了

网友:
必须去掉***头,楼主用的齿轮似乎是911的减速组齿轮,速比太大,7寸桨都不会过载。但是不稳定。有刷减速组只适合微型飞机。往大了做是折腾。

网友:
你用单个电机固定在矿泉水瓶盖子上,瓶子里装满水,电子秤清零,全油门看负值,我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准不准就不知道了!

楼主:
楼上好办法啊

网友(2018-04-12):
电机热了不会融化材料吗?

网友:
你的打印机打印的挺精细啊,我的打印没这么好,你这么一说,我也琢磨打印个减速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