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暴力飞几轴好,飞控用什么好,配置大概是什么

楼主(2014-01-22):
以前一直以为暴力飞Y三轴好但是前几天看见一个四轴也能翻跟头

求大家再推荐个合适的电机和电调最好能负点重

网友A:
暴力必须的mwc或者kk..其他的都不太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必须的mwc或者kk..其他的都不太适合

为什么?apm之类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apm之类不行吗?

apm没飞过..飞过海盗..手感不好...mwc来的直接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apm之类不行吗?

我用MWC飞控很灵活,四轴为好。APM我试了,没有MWC机动灵活。

网友:
MWC暴力飞,最好用MWC、SE2.5的飞控。别用海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没飞过..飞过海盗..手感不好...mwc来的直接很多

那四轴好还是三轴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四轴好还是三轴好呢?

说实话嘛..我三轴四轴都飞过...比较喜欢四轴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嘛..我三轴四轴都飞过...比较喜欢四轴的手感

暴力飞貌似都不加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暴力飞貌似都不加gps?

是滴..无用

网友:
MWC  暴力飞 不要GPS的

网友B:
?qq-pf-to=pcqq.c2c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pf-to=pcqq.c2c

这个技术真心不一般!牛人!

网友C:
楼主的暴力是什么意思?

做动作?那不如直接去玩儿电直多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暴力是什么意思?

做动作?那不如直接去玩儿电直多爽!

直电不稳..

楼主:
求大家再推荐个合适的电机和电调最好能负点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