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一台x3,飞起有点飘,求指教!

楼主(2014-01-22):
星期天x3把整个尾巴炸不见了,又买了一架空机,今天装好后,发现正飞很稳,倒飞的时候有点侧飘,尾巴也有点温飘,不知道是哪里没调好呢?
陀螺仪
MB

网友A:
1:首先要把MB G选项十字盘调试水平,然后0度,倒飞转速上2900左右。
2:舵机臂安装孔位要统一,一般情况下都是十字盘调试不是完全水平。
3:倒飞时有时候你自己还没稳住就放手的话就会跑偏的,要先控制飞机水平后放手测试再看。

楼主:
x3的十字盘条屏只能靠肉眼啊

网友B:
焊锡丝搞上,妥妥的

楼主:
lhelong发表于2014-01-23 09:41:09
焊锡丝搞上,妥妥的
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