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潜水电机改造,用什么桨,怎么固定?

楼主(2014-01-22):
如题,买了6个潜水直流有刷电机,准备制作个小体积潜水机器人或者潜艇用。

淘宝买了8个,准备推进和转向用2个,上下浮动用1个或者2个甚至4个。
我将水泵头拆开了,准备用于固定桨叶

拆开后,上电测试

5v的情况下空载。现在请教各路大侠选择什么样的桨叶,还有怎么固定那到轴上那。

网友:
我觉得你不用拆开,全部用喷射推动就好了。。。

楼主:
感觉还是螺旋桨是正途,喷射不专业,呵呵。

网友A: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你这些电机都要藏在艇身里面,加了螺旋桨和喷射两种效果在外面就看不见了,,也就都可以了

网友:
泵喷推进“与时具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你这些电机都要藏在艇身里面,加了螺旋桨和喷射两种效果在外面就看不见了,,也就都可以 ...

好的,我看看找口径一致的软管,转换下出水角度,用来做动力。

楼主:
这样喷水是可以,貌似就不能吸水了。我的想法是,2个电机做推动当一个前进,一个后退就是原地旋转了。如果不能吸水,那么就只能是一个停止,一个工作,这样转弯。

网友:
哦我知道你意思了,,,这样的话你转弯可以用两个泵放在前面,,侧推啊,,,还有沉浮可以中间放两个上下推

楼主:
回头试试,不知道用硅胶涂抹接线口,可以防水不

网友:
什么接线口?这个的话只要接收机放在密封场所就可以了吧,,这个就是潜水泵

楼主:
电源线呗。这个线有点短,

网友:
硅胶应该可以。觉得不放心外边加层热缩管。

网友B:
先前还在考虑电机防水问题,看了图恍然大悟啊。定向思维很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前还在考虑电机防水问题,看了图恍然大悟啊。定向思维很可怕。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改造外转子电机(直流无刷电机),让其直接可以在水里面工作。不过我现在暂时不想搞电调驱动,所以先用直流无刷电机,利用棒棒控制,调节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