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高级套装版的尾舵机(DS8910A+)

楼主(2014-01-22):
X3高级套装版的尾舵机(DS8910A+)咋这样卡今天差点炸了,飞一会就比较烫了

楼主:
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吗?那款舵机适合啊,我看王用MV9780

网友:
我的很正常

网友A:
我用ServoKing DS995,锁尾效果很优秀!
用DS995i还会更好些
但要再买个飞越的舵机转接板才能安装上

网友:
我用的是995i 用他自带的三脚架反装的

网友:
你說的卡是什麼情況?差点炸机又是什么样的情形下造成?

网友:
我的8910a刚开始也卡,不通电很难转动,不过飞几个起落就顺滑了。

网友:
是不是不顺滑

网友:
尾巴铜套不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ServoKing DS995,锁尾效果很优秀!
用DS995i还会更好些
但要再买个飞越的舵机转接板才能安装上

DS995i,好的很,杠杠的
求转接板地址...

楼主:
尾巴顺滑的情况下,打尾舵有时会卡在中间没反应,用手轻轻帮一下才能打到底。

网友B:
我的还在调试机器过程中就烧了,似乎很难伺候,虽然已经换新,不敢用了

网友:
不会吧,我的X3用着好好的啊。

网友:
检查一下尾拉杆的顺滑程度吧!

楼主:
处理了一下机械部分,尾巴,拉杆,舵机齿轮拆下来清洗、换油,又磨合了一下,现在不会卡了,总体感觉这个尾舵机力量偏小。容易发烫

网友C(2014-02-26):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在调试机器过程中就烧了,似乎很难伺候,虽然已经换新,不敢用了

求问如何换新?发了帖子泰世也不回
还口口声声说mks有质保,这调机发现有问题都不理,要是空中炸了估计只能自认倒霉了
就这还好服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问如何换新?发了帖子泰世也不回
还口口声声说mks有质保,这调机发现有问题都不理,要是空中 ...

你再哪家买的,铁汉那里就联系铁汉

哈摸哪里就联系哈默

网友D:
DS8910A+是一款超高速、高反应的尾舵专用窄频舵机,我们收到的DS8910A+故障的情况大多数都是因为频率设置错误,以及在舵机尚未设置完成之下就安装舵臂,通电后舵机转动可能卡住超过极限然后卡住烧掉。

首先,MKS DS8910A+是窄频尾舵机,设置第一步千万不要安装舵臂,也不要用手去扭动未通电的舵机,因为8910A+有限位插梢的设计,如果打到底会撞墙,如果手转过头也有可能卡住。
窄频尾舵机严禁直接插在接收机上,也避免在陀螺仪第一次通电时就插上尾舵机,必须正确在陀螺仪上设置好尾舵的频率之后,然后再插上窄频尾舵机。

最后一提,如果舵机已经烧毁或者意外的发热的话,请寄回给您当初购买的商家,我们会立刻处理维修事宜,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S8910A+是一款超高速、高反应的尾舵专用窄频舵机,我们收到的DS8910A+故障的情况大多数都是因为频率设置错 ...

能回答下我的问题不?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我确定不是设置问题,本人玩模型也N年了,mb从刚出就买了,用过很多个,现在服役也有3个。
如果设置错误烧毁应该不能动了吧?我的能动,只是不受控制。
新买的遇到问题,就只能维修吗?

网友:
我的8910装450上已经有上百起落了。。。炸鸡无数。。也未有一次坏过。。。温度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回答下我的问题不?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717&extra=page%3D1
我 ...

可以的,現在MKS維修檢查很快,估計一個多星期能搞定,请联系你的购买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