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PRO 的问题

楼主(2014-01-22):
去年入了二手一个 ,餐调软件里面控制杆四个通道都有±2的信号偏量,而且是一直在±2的数值范围不停的变,请问是硬件故障吗?有没有修复的办法?对于飞行的操控有何影响?谢谢提供帮助的陌友

网友A:
应该是摇杆电位器的问题,不影响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摇杆电位器的问题,不影响使用的。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