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300改数控主轴问题

楼主(2014-01-22):
我有一台AT300的车床,想改成数控的,看了论坛中相关机油的贴子,学习了不少,但是现在有个有个关于主轴怎么配合X轴和Y轴的进给转速控制问题我想到改主轴的几个方法分别如下:
1,加编码器---------这个没玩过,不清楚相关的接线,调速,还要不要其它的什么控制器?
2.步时电机--------前年自己DIY了雕刻机,对步进电机的接线什么还是了解一些,这个原理还明白,但用步进电机做主轴的话要多大的才能代替主轴?
3.伺服电机--------这个没也玩过,请问伺服电机的接线,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有些什么不一样的?要多大的伺服电机才能带动?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三个方案,对于加编码器,我还没想好把编码器的固定方式,

大家主轴部分的改装的详细方法或贴子回复一下,谢,谢谢

网友A:
用变频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就行了

你是说用编码器的这个方案加变频器?

网友A:
不是只要求跟XY轴速度匹配么?电机加变频器就行了,G代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要求跟XY轴速度匹配么?电机加变频器就行了,G代码控制。

一直打不开网页,说是论坛在调试,
主轴,X,Y三个轴都要配合啊,这样才能车螺纹

楼主:
这样只加个变频器就可以,不用加编码器?

网友:
不需要啊,改数控以后又不用挂轮自动走刀来车螺纹了,主轴只需要转就行了,XY G代码控制进给。

网友:
伺服步进都是用来分度方便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2014-05-27):
不管哪种方式都是要用到码盘才能车螺纹的。

网友B:
用MACH3可以变频加个20-50个槽的DIY码盘

要想主轴分度,可以用伺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ACH3可以变频加个20-50个槽的DIY码盘

要想主轴分度,可以用伺服

单孔码盘要好点吧。多槽的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