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种模拟软件可以用在低配置电脑上?

楼主(2014-01-22):
想把低配置电脑使用起来,请问那种模拟软件可以流畅运行?电脑配置主频1.6G。内存1G。集成显卡。

网友A:
凤凰模拟器!很好用,我家的电脑显卡都没有,一样可以,如果显卡好的话,还可以飞3D模式。它可以调节类似于流畅度的东西,真心好用!

网友:
使用过XTR,但在刷新画面时很卡。有没有比XTR再小一些的模拟软件,请推荐。

网友B:
Flying-Model-Simulator
2.0 beta 7 可以用在win7上
d3drm.dll在网上下载,放在运行目录。
http://flying-model-simulator.cn.uptodown.com/

网友(2014-02-23):
貌似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