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组装450,还没开始被这几个小家伙难住了

楼主(2014-01-22):
本人新手,前几天从一个苦逼新手手中买来飞跃PRO。真准备开装却被这几个小家伙给难住了,出了那瓶222我认识(上面有些中文中强度)别的俩瓶不认识。还有那根线是干嘛用的,各位大大拯救我这苦逼的新人吧!

还有就是飞跃PRO要折腾哪,还是说技术不好不会太暴力不用改

网友A:
貌似是不同强度的螺丝胶。那根线是电脑机箱里用的……估计是放错了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不同强度的螺丝胶。那根线是电脑机箱里用的……估计是放错了地方了

能说一下这几瓶螺丝胶各自的用途吗

网友:
同问222螺丝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这几瓶螺丝胶各自的用途吗

不同的位置螺丝需要不同强度的螺丝胶。不过我的650架子全都用的中强度的。另外,就算用了螺丝胶也要定期检查螺丝紧固情况。

楼主:
222就是中强度缺氧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位置螺丝需要不同强度的螺丝胶。不过我的650架子全都用的中强度的。另外,就算用了螺丝胶也要定期 ...

谢谢,那我就直接用那瓶222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2就是中强度缺氧胶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不同强度的螺丝胶。那根线是电脑机箱里用的……估计是放错了地方了

没错

网友:
帮顶了,楼上回答都很正确!

网友:
来凑个热闹,我的装好了

网友:
粉红的罡低度胶.绿色的是中度

网友:
.......哈哈是螺丝胶~~~

网友:
确实是电脑线

网友:
红,紫是否润滑?

网友:
紫色 无名社 润滑油

网友:
这个要是搞错了可就麻烦了,拿润滑剂当螺丝胶用,可怕。还好有明白人。

网友:
赶紧来学习下:)

网友B(2014-02-27):
巧了,装好小子正好要用242厌氧胶。再次请教;塑料快调的金属螺丝用242厌氧胶可以吗?502用来做螺丝锁固胶可以吗?先谢啦

网友:
帮你顶起来,同时自己也学习下

网友:
运气挺好  还送根电脑线  哈哈  祝楼主早日爽飞

网友(2014-03-30):
紫色润滑油,222厌氧胶(自己买的),红色也是厌氧胶(飞越套机送的)

网友:
前天上的500雅拓 炸鸡了  螺旋桨和下面的大齿盘中间的轴坏了  麻烦问一下 修一下副厂的多少钱

网友:
新手驾到

网友:
线是电脑电源上的转换插头

网友:
还好这里的高手多
不然要疯掉
哈哈

网友C:
我………………………也说一句

网友:
打螺丝胶可有一定的学问,千万别打多了!

网友:
什么颜色的?

网友:
没看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巧了,装好小子正好要用242厌氧胶。再次请教;塑料快调的金属螺丝用242厌氧胶可以吗?502用来做螺丝锁固胶 ...

502...你维修的时候怎么拆...而且502粘金属没什么效果的吧?

网友:
线是电脑接硬盘的串口线!鉴定完毕!

网友(2014-06-24):
不懂这个!

网友D:
螺丝胶是用来紧固金属件的,那个线是电脑的

网友E:
楼上回答都很正确!

网友F:
估计是放错了地方了

网友F:
不同强度的螺丝胶

网友G:
我一般用蓝色的螺丝胶,中等强度

网友H:
这是神马东西!

网友I(2014-10-19):
红的 是螺丝胶 无名社 应该是 润滑油吧 222应该是高强度的螺丝胶吧 我也是飞越450 只有红色胶相同

网友J:
最后不是电脑的电源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