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大家飞得更开心_介绍我的FPV数字图传(TF卡录像)

楼主(2014-01-22):
先上传几个图片,请大家看看我的飞机及图传外观。
飞机还未能上天。

我的图传频率:5.8G
发射功率: 0.1W
模式: 数字H.264图像
延迟A: <1秒
(延迟A测试条件: 相机与图传连接,计算机与图传连接,在计算机上看活动影响判读的延时)
作用距离: 3km之内(理论值,待测试)
电源: 11V, 0.56A(max)
造价(FPV部分): 470(相机)+160(图传)(即路由器)

看了大家的回复,看来高手如云啊!一眼就看出来是路由器构造的图传,我只是买了个小关子,逗大家乐。(添加了路由器注释)
我自己认为,这种方案除了延时外,在用电量、发射功率、影像存储方面,克服了模拟数传的缺点。
延时A, 接近1S的时候很少,很多时候在0.5S左右。

我估计,有飞控的话,用于FPV平稳飞行,不做特技飞行,还是不错的解决方案。
路由器的802.11n,官方测试结论在几公里之内都可以良好传送数据,而且不怕楼宇等复杂回波影响。
而且,飞行时如果有朋友在场,都可以用手机接入地面接收路由器的WiFi观看视频,乐趣多多。

应用方案图:

网友:
实际飞行的话,3KM和<1秒的延时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
相当于dji的那个wifi图传,虽然清楚,但是延迟要命啊

网友:
非常关心图像清晰度怎样,多轴用的话,0.5秒以内的延迟应该还能勉强接受,前提条件是能换来比模拟图传更清晰的回传画面。

网友A:
固定翼只能呵呵,IP CAM摄像头,分辨率一般有720P,1080P,H264压制的,还有CIF,MP4的,根据方案不同,效果不同,最廉价是海思720P方案,效果最好是超频后的DM368跑720P。对于路由器,硬件性能差,距离近,速度慢是可以的。刷UBNT效果略好,因为可以压缩带宽,降低延时。我尝试过高带宽专业电台了。效果好,但价格就呵呵了。估计LZ飞出去后会一卡一顿的。

网友:
艾玛,霸气侧漏的图传,还是风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只能呵呵,IP CAM摄像头,分辨率一般有720P,1080P,H264压制的,还有CIF,MP4的,根据方案不同,效果 ...

COFDM?

网友:
加个FPV说得这么玄乎做什么?不过也是好事 集思广益。
网络摄像头 + 无线路由 做的数字监控系统 清晰度比普通模拟监控要高 号称百万高清监控 有延迟 而且这种带4天线的路由其实就是个渣 是2.4与5.8分频 根本就用不到那么大的带宽 想距离远 还是用回单天线或双天线的

网友:
秒级延时就是坐等炸鸡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
炸鸡就不行了

网友:
这种设备只能呵呵

网友:
我看有个一万一套的,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
能在半径100米内看清图传发来的图像那就很好啦。

网友:
什么时候试飞?

楼主:
我在西安,还没把真机飞起来过。
在本地的QQ航模群上请高手帮我飞起来,目前没人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