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华科尔mini cp舵机拉杆长度?

楼主(2014-01-22):
动了下拉杆,不知道它原来的拉杆长度

网友A:
拉杆是根据飞机螺距自己调的

网友B:
先把十字盘调平。把控调到0螺距,然后开机对频,再调拉杆,把旋翼也调到0螺距。微直论坛有贴可参考,自己找找看。我也是从那学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