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3003舵机,貌似是新款?求鉴定真假

楼主(2014-01-22):
新买的FUTABA 3003舵机,插头和金属套管都是银白色的,不是常见的黄色,另外耳朵是闭口的,不是开口的,求鉴定。

网友A:
这是真的,3003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真的,3003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以前用的好多,都不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耳朵有缺口,而且加插件都是黄色的啊

网友:
那只能说你没接触到以前的3003,FTB的原先舵机就长这个样子,减震垫也不是圆的,是长条型的,有个小缺口

里面那些有不少3003或者3001,都是和你图上的一样的

网友:
这个是后期的3003舵机,是真货,早起的是黄铜套,还有耳朵有缺口的问题,3003是没有缺口的,有缺口的是3001舵机。

楼主:
谢谢各位了,那我就放心用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那我就放心用啦。

3003配普力马?小心粘炸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

网友:
3003舵机一直是没有缺口的,螺丝孔就是楼主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3配普力马?小心粘炸

副翼怕什么。尾舵机用了 3305

网友C:
现在还有人用3003啊!

网友(2019-06-27):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人用3003啊!

难道不行吗?我今天缸买了10个 Futaba3003 准备装30CC汽油机{副翼和升降舵各两个   } 塞斯纳   2.2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