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涵道 蓝翔F16

楼主(2014-01-22):
感谢SKY 的拍照。 怎么照片都这么小?

楼主:
配置 : 70/12  2200KV 涵道 , 好盈 铂金60A,  6S 2600MAH 电池, 起飞重量 1.7KG   蜗杆收放起落架都有接近300克。

上周连续飞行了10个起落,中间不停歇,结果第十个起落测速,全油门飞, 空中只见 喷出一阵黑烟, 失去动力,飘然降落在跑道边的草丛里 。飞机无损,电机烧了。

第一次 用 这个烧电机的。  最终测速的结果 :143KM/h

楼主:
关于这个飞机的起落架改装,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31694&extra=

网友:
飞得不错 降落绝对漂亮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

网友A:
蓝岱70的12叶涵道吗?连续作战看来鸭梨山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岱70的12叶涵道吗?连续作战看来鸭梨山大啊!

蓝岱70没有12叶的,蓝岱70涵道4s和6s版本均为10叶

网友:
好飞机、好飞场、好技术!

网友:
蓝翔的F16这么漂亮啊?..

网友:
额  杯具啊~~~~

网友:
照片拍的漂亮 可以没有视频  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
老易,你办证啦?

网友B:
羨慕啊!漂亮的F-16
上个月买了一台HET 玻璃钢90 F-16,找了台灣跟RCgroups论壇,說裝好机会超过5kg,目前沒入適当的函道,預計得用12S,像真腳也還沒找到,裝机遙遙無期

网友:
太平寺又可以飞了?

网友:
可以飞 不过要交720 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羨慕啊!漂亮的F-16
上个月买了一台HET 玻璃钢90 F-16,找了台灣跟RCgroups论壇,說裝好机会超过5kg,目前沒入 ...

90涵道 有5KG ? 这也太吓人了吧! 即使是12S 那电流有多大啊!

这真的非常有挑战性!

网友:
一看就是tbs                  好久都没去飞过了

网友:
这是飞机场吗,飞行还要出钱,不过飞场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羨慕啊!漂亮的F-16
上个月买了一台HET 玻璃钢90 F-16,找了台灣跟RCgroups论壇,說裝好机会超过5kg,目前沒入 ...

至尚模型有一种6KG级别的蜗喷F16,起落架应该适合你的飞机,你在淘宝搜店铺:至尚模型,或者联系这个QQ: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至尚模型有一种6KG级别的蜗喷F16,起落架应该适合你的飞机,你在淘宝搜店铺:至尚模型,或者联系这个QQ: ...

SANY兄,
謝謝您!!我过完年回東莞後问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NY兄,
謝謝您!!我过完年回東莞後问问看

不客气哈。人多的力量大。

网友C:
楼主,因为我级别不够,发不了帖子,所以借你帖用一下问个问题。
最近搞了部客机,要两个函道来控制,我不知是不是应该这样接线?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这样参数的零件运转起来有问题吗?那种把电池的电分给两个电调的是这种线吗?请各路高人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因为我级别不够,发不了帖子,所以借你帖用一下问个问题。
最近搞了部客机,要两个函道来控制,我不 ...

接线图是对的,但是要注意:
1,电调要分别矫正油门行程
2,2个电调的信号线用Y线并连时,其中一个的正级(红线)要断开。就是把红色那个插头拔出来,封好。
考虑电流大小,用合适的电池,

我不知道你的电机有多大,但是你用2个40A电调,却用25C850mah电池,感觉不是电调大了,就是电池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因为我级别不够,发不了帖子,所以借你帖用一下问个问题。
最近搞了部客机,要两个函道来控制,我不 ...

双64涵道,总电流在60-80A,电池至少要2只3S2200电池串连。

网友:
多谢指教!如果电池不Y,直接用两个同样的图上的电池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