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果冻还是晃动?求指教什么原因造成,震动?

楼主(2014-01-23):
先上视频给大家看看(超清模式更多细节哦),这是果冻还是晃动?求指教什么原因造成,震动?

好像低空没那么明显,高处(100米左右,视频4分20秒左右开始)果冻明显,是风大造成的?还是感度问题呢?震动会不会?

网友:
有菜地,生活滋润

楼主:
shusheng发表于2014-01-23 09:40:40
有菜地,生活滋润
朋友家前飞得

网友:
飞机还是很稳的,但你这飞行场地有点乱啊,高低不同的房子,还有电线,要小心啊,呵呵

楼主:
heihhhh发表于2014-01-23 10:28:49

飞机还是很稳的,但你这飞行场地有点乱啊,高低不同的房子,还有电线,要小心啊,呵呵
地面前后有电缆在上面,起飞从电缆下方飞过后再拉高得

网友:
是下降的时候抖,这个要飞慢点。

网友A:
是震动造成的你在爬升时和降落是都有果冻,检查螺旋桨和电机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震动造成的你在爬升时和降落是都有果冻,检查螺旋桨和电机平衡

陀螺浆是什么意思,能帮详细说一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