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和无副翼大桨的区别

楼主(2014-01-23):
请教,无副翼大桨除了有点软韧性较好外,其他和有副翼大桨有什么区别。

网友:
貌似没区别吧……

网友:
区别在于无副翼的贵,有副翼的便宜,就好象十字盘一样,出了新旋翼头,不出新十字盘咋能赚更多?

网友A:
无副翼桨的重心更靠外一点

网友:
楼上的说到了重点,无副翼的桨的重心靠外

网友B:
淘宝卖的便宜桨根本就没有无副和有副这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桨的重心更靠外一点

按你的说法,无副翼机子可以用有副翼和无副翼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说法,无副翼机子可以用有副翼和无副翼的桨

|是的,一般飞不是太大区别

网友:
我的水平,暂时飞不出大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