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楼主(2014-01-23):
本人山寨baja遇到个问题,车是独立悬挂,baja差速器和车轮动力连接是半轴式狗骨,我的问题是用两个万向节连接车轮和差速,(是硬连的)连接以后,摆臂上下动的时候,差速和车轮之间的距离会不会发生变化,装上万向节后万向轴,会不会阻挡摆臂上下动,(因为万向轴长短是固定如果摆臂上下动距离会发生变化,用万向轴的方案就没办法用,伸缩万向轴小贵,)!求各位解答!

网友:
没人解答?自己顶!

网友A:
就算真车,在设计之初也是留了悬挂摆动导致传动轴连接处位移的处理方案的,这是避免不了的,整体桥悬挂就可以避免,你仔细观察成品车就知道,差速器输出轴连接狗骨头的套筒很长,就为了狗骨头能在一定范围自由伸缩而不至于狗骨头顶住输出轴或者脱离输出轴

网友B(2014-02-22):
摆臂上下晃动的时候,距离会发生变化,所以要使用伸缩传动轴,自己也可以DI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