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下试飞

楼主(2014-01-23):
请看下这个飞行状态用不用再继续调感度了,小弟我不知道飞行器得稳到什么程度才可以下航拍?求指教!
低空悬停

高空悬停

网友A:
羡慕哟,我JJ现在只要悬停就原地画圆圈圈。
彻底的让我和GPS模式说拜拜了
继续折腾哟

网友:
傳說中的釘子!

网友B:
楼主是出来炫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哟,我JJ现在只要悬停就原地画圆圈圈。
彻底的让我和GPS模式说拜拜了
继续折腾哟

你好,画圆圈,说明书上有,可以把GPS模块向左或者向右转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出来炫耀的吗?

绝对不是炫耀,我调感度都快蛋疼了。微风这样飞,风再大些就开始飘了,不抗风。

楼主:
你好!风大了,就又开始飘,感度还用不用再设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画圆圈,说明书上有,可以把GPS模块向左或者向右转动下

早就这么试过了,油门行程也都重新校准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绝对不是炫耀,我调感度都快蛋疼了。微风这样飞,风再大些就开始飘了,不抗风。

调的已经很不错了,不用再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的已经很不错了,不用再纠结了......

谢谢大哥!我就是看到有的视频,飞行器悬空根本不动,太屌了!我的六轴风一大飞行器就开始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风大了,就又开始飘,感度还用不用再设置了

你打舵试试恢复姿态快不快,缓慢的话就往上加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我就是看到有的视频,飞行器悬空根本不动,太屌了!我的六轴风一大飞行器就开始飘。

你所说的风一大点事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