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H3-2D狗思问题,保持不了水平,怎么办?

楼主(2014-01-23):
如题,狗思,已经升级到最新固件,上电后水平,飞行一段时间后就不能保持水平了,横滚轴一定角度的倾斜,是传感器问题吗?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舊版固件會不會呢?還是升級後造成的!

楼主:
旧固件也有,以为升级可以解决,但是失望了

网友:
不是说根本不需要调试就很好的吗?难道还是有问题或者是个体差异?

网友:
我的狗思也都一样的问题,上当受骗了。

网友:
可以试试校正飞机的水平

楼主:
飞机水平与云台水平不一样吧,狗思云台应该是自动水平的且无法校准

楼主:
没有其他狗思出现这个问题吗?晕

网友:
请问,你动飞机的时候有没有保持水平,看你的现象是云台和飞控没有通信上,请检查CAN线的通信

网友:
最好上个视频看看,帮忙判断问题,你试试把主控与GCU的通信断开看看是不是现象一样,对了你用什么飞机的

网友A:
请问在飞机怎样的姿态下出现不保持水平的情况?
能否将出现问题时的视频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在飞机怎样的姿态下出现不保持水平的情况?
能否将出现问题时的视频发上来看一下。

水平倾斜只能返厂维修吗?

网友:
我的狗思也是横滚不水平,最近也是刚刚升级最新固件,看上去有所好转,但是也不是真正的很水平的那种,只是比老版固件稍微好一点。。。

网友(2014-03-01):
用钳子掰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