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设备针对T-REX 150DFC详细设定分享(转贴自官网)

楼主(2014-01-23):
FUTABA设定150DFC的视频和设定分享见多了,这次来个JR的设备设定分享  转贴自官网 作者:lliu0130

一般小型機給我的感覺就是維護成本跟450級差不多,操控感較飄移,抗風性較差等等問題。所以在三年前飛過二個月小機後到現在我都只飛450以上的機子。直到 150 DFC(以下簡稱150)的出現,雙無刷主尾馬達、4克CCPM伺服機及DFC金屬旋翼頭。重點在150MR是融合了亞拓過去在大機上的經驗,針對150設計整合了接收、ESC/BEC及三軸陀螺儀的模組,加上摔不壞的腳架 @@".這樣的機子,不來一架怎可以呢!尤其在天氣不穩的寒冬,150 更是維持手感,練功的最佳良伴。

基本上150來時已是組裝完成(BTF),只要完成主槳動、靜平衡,遙控器設定、對頻、調機後即可昇空爽飛。開箱文已有很多人分享了,所以以下就直接進行150的調校程序。

一、開箱後首次飛行前準備
1、工具

建議準備 1.3mm 起子二支及 0.9mm起子一支.因為拆橫軸要二支1.3mm才行。那為何照片上有三支 1.3mm?因為,我原來是舊款黑色,忍不住手滑敗了二支HSS新型1.3mm。^^

2、主旋翼的平衡

150開箱後,先不要急著飛。建議還是按照一般大型機一樣按部就班進行調機。首先是槳的平衡,基本上出廠時,盒裝裡的黑槳應都已經平衡好了。除非X了,要換上隨套件的橘槳建議還是要平衡。

而主旋翼的平衡建議一樣採動、靜平衡調整,但市面上的槳平衡器尺寸都太大而無法穿過槳根的孔位。不過不用擔心,亞拓很貼心的設計了150專用的槳平衡器,天啊! 怎這麼可愛。

不過在槳平衡前,我先用氣泡式水平儀確保校正平面前後左右都配平,這樣我才能相信它。

接著先找出槳的重心,一滾二支槳的重心位置一致,動平衡OK,不用再調整,接著用鉛筆在重心位置做上記號。

接著二支槳上到平衡器的固定柱,並水平放在平面上把二支槳放平。因為150的槳輕,所以平衡器是二端用磁鐵吸引固定柱的方式,真是太有創意了。

接著看那一邊較高,如果另一邊只是略為下垂,則貼半張,如果完全下垂大約是一張左右,就貼在剛剛用鉛筆做記號的位置,這樣才不會改變重心位置。

沒問題了, 就把貼絲貼在槳背面,這樣就平衡了。

3、充電

150 使用亞拓2S/250mAH/30C的電池,基本上如要使用一般標準的平衡式充電器則要自行焊接充電線。

在這裡分享充電線的線路,這是可三顆並充的線路。先把三個2S接頭相同的接腳接著另一端的接頭上,記得是並接的方式。而主電線則從1跟3(如圖)一樣並接到另一邊的主電源線上。

而我使用的iCharger308DUO則先針對一顆、二顆及三顆並充時不同的充電電流先行預設好充放、放電設定。這樣到時只要把充電的電池接上再選擇相對的顆數進行充電即可。

充電電流則按照亞拓的設計,採2C充電。所以當三顆並充時,容量是250mAHx3=750mAH,2C則充電電流應選 0.75Ax2=1.5A

而因為是並充,所以當要充一顆或二顆時,可任意接上接頭而不用管順序為何。以308DUO為例,三顆採2C並充約14-16分鐘左右就可完成。不過我也只有 150 的電池並充而已, 其他 450以上機型都還是單充, 以確保電池健康狀況.因為並充是吃大鍋菜,如果電池狀況不一則不能並充。

楼主:
二、遙控器及接收對應選擇

  150 支援多種的遙控器系統。如果是 FUTABA S-FHSS可直接對頻;如果是 SPEkTRUM DSM2/DSMX, JR DSM2/DSMJ則要另購相容的衛星天線。而本文章是使用 XG11遙控器, DMSS接收須搭配亞拓出品的HER15001 RJ01 DMSS 衛星天線

二、遙控器基本設定。

A.建立新模型

選擇直昇機模式,

十字盤選擇 (JR)1 Servo90/Normal, (FUTABA)H1

尾舵感度訊號由 Gear (第五) 通道送出

B.遙控器設定(JR系統)

1、通道正反向:

油門 (THRO) : 正向
副翼 (AILE) : 反向
升降 (ELEV) : 反向
尾舵 (RUDD) : 反向
尾感 (GYRO) : 正向
螺距 (PITCH): 反向

2、 遙控器的 DR/EXPO 先按照手冊設定。

    ELEV/AILE : DR/EXPO,
     Normal: 100/30
     IDLE1/2: 100/30
     RUDD: 100/15

3、Travel Adjustment (ATV)

各通道均為 100%, 但螺距通道為 70%。注意,要先按照手冊上的建議設定值完成遙控器設定才能跟 150 對頻。主要是十字盤模式以及 Pitch 通道 ATV/EPA,因為 Pitch通道ATV/EPA一般預設在100%,在150裡是用來調整集體螺距的上下限。而大部分人習慣在對頻時油門會先打到0%,接著打到100%調正螺距上限,這時就有可能因為十字盤因為訊號超過實際可用行程而頂到機身而使舵機燒毀的風險。

4、尾舵感度

如果尾感度選 Normal 模式則 Normal : 75%, IDLE : 70%
如果尾感度選 T.LOCK模式則 Normal : 50%, IDLE : 45%

5、油門/螺距曲線

Normal :
油門: 0-30-50-55-70
螺距:35-42-50-75-100

IDLE1
油門: 85-82-80-82-85
螺距: 0-25-50-75-100

IDLE2
油門: 90-87-85-87-90
螺距: 0-25-50-75-100

HOLD:
油門:0%
螺距: 0-25-50-75-100

三、對頻、電變油門校正及調機。

在對頻前再度確認遙控器的十字盤種類為H1/Normal/1Servo90度,各通道正反向設定及 PITCH 通道為70%,個人建議先調50%。

A、對頻( JR DMSS 系統)
DMSS系統對頻方式為先把油門搖桿打到最低點或切HOLD,打開XG11電源,並進入系統選單下的對頻選項,並啟用對頻功能。

這時150送電,此時150在開完機後會自動對頻,直到RJ01上的對頻指示燈號恆亮表示對頻完成了。這時把電池拔出斷電。

B、電變油門校正

150MR 的ESC設定部分,亞拓在出廠時已完成設定,只要做油門上下限校正即可,校正式方跟標準亞拓電變一樣。

1、XG11開電源。
2、XG11的 Normal 油門曲線設定為一直斜線 (0-50-100)。
3、油門搖桿推至100%位置。
4、150接上電池送電,這時150在開完機後,響聲會轉為較小聲的連續音後會響二聲較大響聲,表示已偵測到最大油門位置。
5、接著在6秒內把油門搖桿推至0%,聽到響聲即完成油門校正。這時150就可以拔電池斷電。
6、XG11 Normal 油門再調回原 0-30-50-55-70。

C、調三平及尾舵補償, 調機按Set,

1、前三次為分別調整CCPM伺服機的中立點(舵臂水平)

 因為目前 150並未有合適的十字盤配平器,所以目前是採目視水平再依實際動態飛行反應來微調。目前調整中的伺服機當選到時,它會先跳一下,這樣您就知道現在在調整那個伺服機。一開始先開啟XG11電源,開啟HOLD功能預防馬達轉動。接著150接上電池送電並等待開機完成後油門推到中立點(螺距曲線輸出50%的位置)。接著再用遙控器的尾舵左右來調整,而不是調遙控器的 Subtrim喔。升降伺服機上有一中立點校正孔,不過在實際調機時,難以用正面視角來查看是否水平,因為為主軸擋到了。這時可從左後方,想像中立點校正孔的延伸線,大約也在伺服機的中間位置左右來查看是否舵臂是否水平?

    而AILE及 PITCH二個伺服機則以升降為基準進行目視水平調整,約略採跟舵臂同高的視角,目前舵臂水平即可。三個舵機調好後,這時因為CCPM伺服機拉桿是固定不可調的長度,所以十字盤應是呈水平,如果十字盤明顯沒有水平則是某一伺服機的中立點未正確調整。

2、第四次為集體螺距零度調整

 因為沒有合適的螺距規,雖然亞拓數位螺距規可以夾住槳,但螺距規的重量會使螺距的量測失去準度。最簡單又準的方式就是二支槳對折後,把遙控器調到中立點後,用尾舵搖桿調整到二支槳重疊即可。

3、第五次為尾舵補償:這用預設值,不用特別做調整

D、集體螺距上下限調整.

用控 Pitch 通道的 ATV/EPA 調集體螺距上下限,約11度左右。因為之前建議PITCH通道先調50%,這時建議一次增加10%看是否會干涉,如不會則增加到JR控約70%,FUTABA控約60%左右。因為沒有螺距規輔助,所以只要檢查在集體螺距上下限不要撞到主旋翼頭組或主軸固定座即可。

E、地面試機。

    建議拆下機頭罩,先開控,150送電後把 150握在手上,手抓住腳架。這時油門推到中立點,因為Normal螺距曲線中立點的螺距0度,所以機子並不會有忽然上昇或下降的動作。這時觀察機體是否有震動?同時也觀察固定150MR的碳纖板是否有高頻的震動?如果沒有這樣就可以進行試機了。新機如果有震動,大多是主旋翼沒有平衡好,請再檢查主旋翼是否正確平衡。

如果有摔機過後有震動,除了檢查主槳是否有裂痕,動靜平衡外。也可檢查下列地方。

1、橫軸是否彎曲?
可先拆主槳,這時用一支1.3起子轉動一邊旋翼夾內的螺絲,這時看另一邊的旋翼夾是否會上下晃動? 另一邊也要檢查。如有上下晃動則可能是橫軸彎了。

2、主旋翼夾培林是否破損?

3、主軸是否彎曲?
可拆主旋翼頭組,開控、150送電後輕加油門。這時由正上方觀察就可以看到主軸是否在同一中心點旋轉? 如沒有則主軸要更換。

4、十字盤培林是否破損?

5、主齒盤在轉動是否昇波浪狀?

如果一切都沒有問題,上主旋翼加油門到90%,機體也很穩定不會有震動。

四、試機。

基本上手感每人不同,所以我的調整值也未必能適合每一個人。不過 150微型機的好處就是飛行場地較不受限制。但也要注意安全,因為它不是百貨公司賣的小型三動機,被高轉速的主旋翼掃到也會有受傷的風險。所以在試機時,要先注意飛行場地的安全性。

一開始不要立刻推油門就昇空,不然可能會因為尾舵感度未適當調整而自旋。首先油門先推到50%左右,因為 Normal 螺距為35-42-50-75-100,所以到中立點左右是零度,並不會起飛。這時機子在地上慢速順時針旋轉,表示尾舵感度太高,這時我尾舵感度降到在地面油門50%時,剛好不會順時針自旋為止,以XG11來說大約是 T Lock. 43%左右。

 接著推油門昇空停懸,按照亞拓原廠設定 150可以很穩定的停懸沒有問題。如果在停懸時會有點慢速前進則把升降中立點稍為下降。接下來要試基本動作,先左右晃再前後搖,發現原出廠設定的8點鐘滾轉率對我實在太鈍,XG11要推到行程略大才有反應,這跟我習慣手感不同。第二趟我把滾轉率轉到12點鐘方向,同時把 ELEV/AILE EXPO降到15%左右,這時再昇空試機才接近我習慣的手感及反應。

   接下來試尾舵,按原來的設定對我而言尾舵鈍了一點,所以我把尾舵 ATV/EPA 調到120%左右,尾舵的反應才接近我要的手感。而在不干涉的狀態下,我把Pitch通道加到75%,這樣在集體螺距的反應會再快一點點。

网友:
此帖必须收藏!

网友(2014-02-24):
收藏了 以后一定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