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地,儿子的渣渣信强M1A2改灯

楼主(2014-01-23):
本人上班族,近期给儿子买了个玩具,没有BB弹功能,6岁的儿子有点失望。花几个星期恶补电子知识,把线路全部弄成SM头连接方便折卸,加装了F5的彩灯,结果悲剧了,车子只要不动,声音正常,也可以有机枪的声音,一开炮或走路就变哑巴,是电流不够的原因么?原车6V,加颗电池升到7.2V可以解决这问题么?但是并联分流呀,我加的灯光系统都是直接在开关部位并联的,如何在不增加电压的情况下增大电路板部分的供电电流?不要2S、3S的,最好经济简便的解决这个小问题,串接电容有帮助么?

网友:
不懂帮顶   可能是电流不够

网友:
这是输出带不起,功率不够啊。全开的话有的输出电压就掉下来了,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简单的加电压就行

网友A:
之前玩个京商的Overland 陆地巡洋舰,加了很多灯光,也出现楼主的问题,后来换大容量充电电池解决了(4颗1.5的七号电池),楼主可尝试下,这种玩具车应该是4节5号电池

网友B:
明确的告诉楼主,你的坦克是  信强1:24的m1坦克。没有悬挂和bb,但是有“声组”也就是能发出一点声响。价格貌似1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确的告诉楼主,你的坦克是  信强1:24的m1坦克。没有悬挂和bb,但是有“声组”也就是能发出一点声响。价格 ...

兄弟说得极是,我是138包邮买来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个京商的Overland 陆地巡洋舰,加了很多灯光,也出现楼主的问题,后来换大容量充电电池解决了(4颗1.5 ...

谢谢,我这个是地道的玩具,呵呵,跟你没法比。你是原来6V,换的也是6V么?说到1.5V的镍锌电池我也有4颗,换来试试看吧,呵呵。多谢啦!

网友:
我用的是格氏充电镍氢电池,用的还是4节就可以,不过充电电池标称1.2V的,你可以用下格氏2000mah的5号电池,先用4节试下,不行可以上5节。上之前用电压表测试下5节冲完电的电压,7V以下都是安全的,车载电板虽说6V标称,但一般7V容差下都没问题,不会烧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这个是地道的玩具,呵呵,跟你没法比。你是原来6V,换的也是6V么?说到1.5V的镍锌电池我也有4颗 ...

有能力的话建议自己做金属悬挂,这样坦克能好玩点。铜管就能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个京商的Overland 陆地巡洋舰,加了很多灯光,也出现楼主的问题,后来换大容量充电电池解决了(4颗1.5 ...

这个陆巡比例多少哇?看着还不错,可以越野不?

网友:
可以用6节电池,我这用着6节开起来没问题,其实2s锂电都可以用的。信强的大号法拉利fxx遥控车我用9v电池跑都没事,原装也是6v的。
我的坦克改了灯,就是加了后面2个红色led,跟原车白色的接在一起,然后前面两个白色的就不亮了,可能是原电路板的电流不够,懒得搞了。

改bb蛋可以用恒龙的配件,有m1a2的炮管加bb蛋波箱卖,只不过固定麻烦点,我买来也没弄……

悬挂可以改,拆下轮子剪断轮轴,然后弄个合适的小弹簧放在摇臂里就行了,不过效果很一般,因为履带是橡胶的,要改悬挂的话最好换塑料履带了(醒目:有知道合适这款坦克的塑料或金属履带的同学给我个消息,谢谢!)

原厂的电机接上tk22用7.2v电池也能跑……不过没有长时间测试,这货太小了玩起来没啥意思……

网友D:
上一下图

改悬挂效果

bb蛋波箱和炮,bb蛋波箱是恒龙通用的

6节电池,原装是5节,6节电池也正好能塞进去,这种黄皮电池都是垃圾,放时间长点就没电……

拆下一个轮子

扭簧……手工加工,很累,这算是最小的改动能改悬挂的方法吧,原装的东西都能用上

原装摇臂上的塑料定位柱要剪掉

原装的长轴剪掉,我是直接用大号的虎钳用力剪断的,然后挫平,很痛苦!

路轮挂胶,热缩膜尺寸正好的不用缩,内部上502粘住

外边多留一点,加热收缩一下制造厚度感……

车体上的定位塑料柱也要剪掉弄平,原装的摇臂固定座那下面的小孔正好插入扭簧(像某前辈说的,信强就是预留了加弹簧的位置,但是成品简化了)
加入扭簧后,摇臂限位可以在车体上拧上个小螺丝就可以了,我这用的3mm的太大了,其实可以用那种手机上的小螺丝即可
摇臂固定孔貌似原装的太高了,这个小东东就懒得去改扭杆了,等以后有兴趣了再搞。

炮塔360度旋转改装,用个3.5音频插座就行了,上面剪个耳机插头,正好在车体和炮塔的中间。位置要找准,要不然转不动了,
本来想3路正好全用上,可视不知怎么搞的天线老是有干扰,所以只用了2路,就是炮管升降,天线直接在车体上了,对遥控距离有影响

上tk22电调,豹2正在超慢速改造中,tk22无处可放……

以上全重的悬挂效果

然后用tk22开了一下,可以点头抬头的很爽……
还有,悄悄的吐槽一下这个tk22,它可以把任何电机在空载起步的时候都搞的嗷嗷叫……不知道是不是个例……听到吱吱叫比较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一下图

改悬挂效果

这个360炮塔的改法很新颖~学习了~用一般耳机接头只能接3根线吧?俯仰、回旋炮塔似乎不够用吧?如果加开炮请问应该怎么改?悬挂的扭簧是直径多少?我改的是环奇的那个m1,改了下弹簧,用的。。忘记什么名字的电调:)向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360炮塔的改法很新颖~学习了~用一般耳机接头只能接3根线吧?俯仰、回旋炮塔似乎不够用吧?如果加开炮 ...

好像还有5根线的3.5mm插座跟插头,我这里就是废物利用了,现有的东西凑合的用上改造。炮塔里只有一个俯仰波箱,2根线就够了,回转波箱在下面的壳体上呢。
我的回转波箱还换了电机,转头超***,不过噪音也大了,直接被儿子鄙视,不准我开坦克……4岁的孩子,借儿之名买了n个坦克其实都是我在玩,小孩也不怎么喜欢玩遥控车坦克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年纪还太小……

要是改造打弹波箱就复杂了,波箱固定要改造才能安装上去;要是不换原装电路板,可以直接用俯仰波箱的线来控制打蛋,也就是不能俯仰了,只能打弹。
要是单独要俯仰加打蛋,不知道炮塔的体积够不够放下2个波箱的。要是能放下,就要用至少4路的滑环了,然后主控电路也要换了,花的钱和精力不如直接买个1:16的坦克了……
(最近花了300多买各种电子元件了……真晕,不过算一下,修好了42寸液晶电视、tk22电调、星辉遥控车,还做了各种改造,也算是有用了)

悬挂改造的弹簧只要直径能放进去就行啦,我手里的是小一号的,还扩了圈才能放进去,东西不合适都要一个一个改圈、调整,很麻烦……效果也是一般,要是有材料,改扭杆最好,不过又是大工程了…………

网友:
信强的改造牛啊,关注下 ,回头我也去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一下图

改悬挂效果

问下,悬挂是用什么东西做的,曲别针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问下,悬挂是用什么东西做的,曲别针吗?

曲别针当然不行,压缩后根本弹不回去了
用的弹簧,大概9-10mm直径的吧,我这里是8mm的,小了1圈,剪断1圈多再扩圈才装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一下图

改悬挂效果

你这改的太牛了,我的儿子喜欢玩,天天在充电呢,等有时间了再给他改改,仿造你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这个是地道的玩具,呵呵,跟你没法比。你是原来6V,换的也是6V么?说到1.5V的镍锌电池我也有4颗 ...

京商那个也是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陆巡比例多少哇?看着还不错,可以越野不?

1:24,2驱车,也就家里跑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还有5根线的3.5mm插座跟插头,我这里就是废物利用了,现有的东西凑合的用上改造。炮塔里只有一个俯仰 ...

我也是啊,才改个LED灯,就又买了100多的各种工具、元件,不过长了点知识,动手能力有所增强,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啊,才改个LED灯,就又买了100多的各种工具、元件,不过长了点知识,动手能力有所增强,呵呵。

不能白玩,每次玩东西都要学习点新知识才行
改造的话,本版很多高人的,我也是潜水学习前辈的经验才小弄了一下,楼主多看看前辈们的帖子肯定能学到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还有5根线的3.5mm插座跟插头,我这里就是废物利用了,现有的东西凑合的用上改造。炮塔里只有一个俯仰 ...

喔~俯仰用舵机,打弹是自己的波箱,加打弹波箱你的电池仓就得改,我用的7.4v1500mha的锂电,车内很拥挤了,改造主要就是改了伟的电调、接收机(dsm2的,便宜),加了灯(电阻降的压,尾灯还没装,想单调用一路接收通道来控制。改装确实很费钱~谁让没有几家出16比的m1呢今年好像会有厂家会出,赚钱入啊:)

网友G:
白色LED和红色LED的工作电压有点不同,并联接的话需要在红色LED上串个小电阻,不然容易烧了红色的,或者出现白色供电不足不亮的情况。

24比例的全是仿VS的,想上拼接履带的话只有找VS的,100多大米。

1:24改造还是搜我的帖子吧,M1和豹2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曲别针当然不行,压缩后根本弹不回去了
用的弹簧,大概9-10mm直径的吧,我这里是8mm的,小了1圈 ...

如果我在淘宝买弹簧搜哪些关键字 或者买什么尺寸的可以用在信强M1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色LED和红色LED的工作电压有点不同,并联接的话需要在红色LED上串个小电阻,不然容易烧了红色的,或者出 ...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是才买的M1,本来是给女朋友的小外甥买的99。在网上看到有M1和99的套装,就心动了。之前都是在潜水,没有一点实战经验,M1到手以后就被我拆了,发现原厂给预留了扭簧的改装空间,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扭簧,多谢各位前辈指点了,等明天我也用弹簧试试。只是不知道簧丝多大直径的比较合适呀?还有,为什么要在限位销的位置拧螺丝呀?本来那些多出来的孔准备用牙膏补土填上的~~

网友H:
我也准备在尾灯部位改个灯光,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楼主的SM改的很实用呀,学习了~!

网友:
顺便问一下,钢销剪短之后和摇臂之间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准备在尾灯部位改个灯光,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楼主的SM改的很实用呀,学习了~!

先用小钻头打孔,再用大一点的扩孔,可以保证不打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小钻头打孔,再用大一点的扩孔,可以保证不打偏。

谢谢喽~

网友:
啊呀,几天不见,给信强增加了悬挂啊!做的不错。电调看个人习惯吧。吱吱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用过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