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naza-h 秒杀,垃圾

楼主(2014-01-23):
无语,多年老飞手了。 建议新、老手慎入。

网友:
锁尾感度高了吧。

楼主:
哪里调锁尾感度??
5通道开关应该打 到锁尾还是非锁尾状态呢?

说明书没写感度调试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调锁尾感度??
5通道开关应该打 到锁尾还是非锁尾状态呢?

naza的不知道,悟空的感度是在控上调的,但是调试软件里能显示当前感度值

网友:
这个和普通陀螺仪调试一样的。第五通道设置感度。你要确定你选择的尾舵机模式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za的不知道,悟空的感度是在控上调的,但是调试软件里能显示当前感度值

naza的一样的,控上五通道调,调参软件里显示的

网友:
装过两套Naza-H,有无副翼系统调试经验的都应该不难啊!只是多了个指南针校准和Autotrim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