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380V电机不改变电机功率怎么用220电压

楼主(2014-01-23):
车床上是380的
电机
怎么能用220的电机让他转起来。不丢功率 谢谢

网友A:
重新绕线圈

网友B:
用220v的变频器,将电机改为Y形接法。

网友C:
用220V变频器,电机如果是2.2KW以下的,一般都是星型接法,要改成三角接法.我的床就是这样用的,电机0.75.

网友D:
接一个220V变380V的变频器

网友E:
变频器吧

楼主:
变频器长什么吗样子?这个自己不能但D吧

网友F:
这个得看电机的功率了如果电机功率过大用变频器都玩不转

网友G:
变频器+改接法。

网友H:
我的想法是,两臂串联当主绕组,接在220变380的变压器的380伏上,另一臂接电容当副绕组,运行功率和出力都比较好已经接电试验过,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