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啦,11X充电问题,里面的二极管烧掉了

楼主(2014-01-23):
自己的11X,没有充电器,所以打算自己DIY一个,就找了一个DC5.5的插头进去了,因为说明书上标明是外正极,内负极的,就按外正内负的接法接上了,用的是3S锂电直接上的,估计是电流太大了,直接就听到里面啪的一声,然后就有味道出来了!拆开后发现有一个二极管爆掉 了,另外一个看不清也是,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替换上,再插上电,充电无显示,哎,没有原装的充电器真坑人啊!
怎样才能搞好充电的问题啊》?

网友A:
不可以把电池拿出来充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把电池拿出来充麽?

好吧,我承认我很懒,懒得拿出来

网友:
比我还懒,这下该多动动了,不止充一个控电了

网友B:
我咋记得一般的圆头都是内正外负的?
你确认你没看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咋记得一般的圆头都是内正外负的?
你确认你没看错?

是的,大部分都是内正外负的,就这个11X的说明书上真的写着内负外正的,我也纳闷的

网友:
假如确定+ - 颠倒,楼主可以索赔,弄个新的

网友C:
插头是不能随便插的,我的电工学老师说过:人可以犯很多错误,但有的错误你只有一次机会,错了就Game 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头是不能随便插的,我的电工学老师说过:人可以犯很多错误,但有的错误你只有一次机会,错了就Game over ...

我用万能表测量了,遥控器的母头上的确是外正内负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或许是电流太大了?我用锂电12V直接插上去的

网友:
只要电压对了,正负极对了,多大容量的电池都可以用的,不存在因为电池容量大就输出电流大,电流是由控决定的,不是电池决定的,我还是觉得正负极搞错了才烧的。

网友:
我的JR XG8是内正,外负,9V电源,遥控器内自带充电控制电路。另外FUTABA FF7就不是这样,充电器里带限流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大部分都是内正外负的,就这个11X的说明书上真的写着内负外正的,我也纳闷的

小心再小心

网友C:
非常遗憾,JRXG11,XG14的充电器是DC9V/1.3A,内正,外负的。您弄错了。

网友D:
别用原厂电了,换块3s的吧,充也方便。

网友E:
11x是内正外负的,我也差点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x是内正外负的,我也差点出错,

非常感谢各位啊,就打算过两天有时间去电子城买两个二极管换上了,哎,好好的控,就变成维修过的控了,以后再出手都不好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用原厂电了,换块3s的吧,充也方便。

已经买了镍氢的3200电池装上了,充一次电能用很久,还不怕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遗憾,JRXG11,XG14的充电器是DC9V/1.3A,内正,外负的。您弄错了。

哎,看来光看说明书还是会出错啊,这个以后得多多学习!

网友F(2014-06-14):
我的2.4g版 dsx9和dsx11 都是内负外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2.4g版 dsx9和dsx11 都是内负外正

麻烦问一下您11x教练线开关是有弹性的吗?一直没用过这开关,不知道是本身就这样还是坏了,其它拨杆都能没有弹性,这个开关是有弹性的自动返回。

就右边靠后那个,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麻烦问一下您11x教练线开关是有弹性的吗?一直没用过这开关,不知道是本身就这样还是坏了,其它拨杆都能 ...

右边靠后的是熄火开关 本来就是弹性的 dsx9也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右边靠后的是熄火开关 本来就是弹性的 dsx9也一样

我看中文说明书里说是教练线开关,玩模拟用的。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中文说明书里说是教练线开关,玩模拟用的。十分感谢…

dsx11的开关都是可以自定义的 你也可以把任意一个开关设定成其他功能的

网友(2014-08-04):
請教楼主,我朋友个也是将接收电插反了,线路板也烧了个电子件,你是怎样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