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神

楼主(2014-01-23):
新手,本人固定翼,开控调试的时候,发现电机只是“蹦蹦”的响~根本不转,然后发现电机,电调格外的烫手~求解~o(╯□╰)o

网友:
你确定电机是好的吗?很像是电机坏了,缺相!

楼主:
也想飞好发表于2014-01-24 10:11:39
你确定电机是好的吗?很像是电机坏了,缺相!
多谢啦~问题解决了,后来发现不小心把转子粘住了o(╯□╰)o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啦~问题解决了,后来发现不小心把转子粘住了o(╯□╰)o

解决了就好,幸好没有烧掉电机。很悬!

楼主:
也想飞好发表于2014-01-25 22:42:22

解决了就好,幸好没有烧掉电机。很悬!
对啊~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