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怎么输出倒车信号

楼主(2014-01-23):
好赢有感无刷电调,用devo10无法倒车?不知道怎么回事求解啊是不是因为油门只有0-100的正值呢

网友:
玩车还是枪控吧

网友:
枪控的油门我说死都习惯不了,囧

网友A:
干嘛用油门通道。用另外一只手的通道就可以了。带倒车的电调无非就是让油门的50%位置为0点也就是中立点而已。然后前后各50%分别是前进和倒车。前面回答太低级,怎么玩车非要枪控的。很多都用板控玩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用油门通道。用另外一只手的通道就可以了。带倒车的电调无非就是让油门的50%位置为0点也就是中立点而已 ...

很纳闷啊,不管在哪都是只能正转不能反转,舵机倒是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用油门通道。用另外一只手的通道就可以了。带倒车的电调无非就是让油门的50%位置为0点也就是中立点而已 ...

我就是你这么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纳闷啊,不管在哪都是只能正转不能反转,舵机倒是没事

你电调设置有没有开倒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调设置有没有开倒车模式

开了

网友A:
不要用油门那个通道,用另外一边的。然后校准中立点和最高点最低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油门那个通道,用另外一边的。然后校准中立点和最高点最低点没有

我在试试吧,调的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