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这款接收机大家有用的吗? 很轻 把壳去了 超轻 进来看看

楼主(2014-01-23):
通道数: 6
*调制方式: DSM2
*频率:2.4 GHz的
*尺寸:19*30*9 mm
*重量:3.5g
*电压范围: 3.5v - 9.6v

网友:
嗯,好东东啊。

网友:
这我有三个 我可不敢把他放四轴行 最多玩玩kt机的   神控大D10完美支持

网友:
百米之内可以

建议购买AR500 去掉壳 起码是全程接收机 天线长 飞过300米不失控

网友:
山寨接收机也就飞飞kt板,超过100米就不行了,还要用原装的spektrum 发射机

网友:
装在小电动上,放心飞吧。

网友:
山寨地平线

网友:
在用 只飞泡沫飞机!

楼主:
就是用在泡沫室内机的 大飞机不敢用  呵呵!

楼主:
我现在用着很不错 但是就是不敢飞远了 其实室内也飞不远!   JR DSM2 接收机 没有用地平线的控

网友:
只敢飞飞几百米

网友A:
我用这个飞450,没失控过

网友:
是山寨斯巴顿吧?这东西不好说

网友:
我用来飞F3P的,把插头都剪掉了,舵机直接焊在上面的,只剩一个对频通道,反正也飞不远,接收便宜是主题,别飞大机子,哈哈,没试过,也不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飞450,没失控过

那看样这款接收机还是不错的 好 买上10个8个玩玩 便宜 一架飞机一个 省下老换接收机了 呵呵

网友:
要买正版的靠谱

网友B:
Ar6110e 更轻,这是不带壳的

带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6110e 更轻,这是不带壳的

带壳的

这个贵啊 我买的那个才20块钱 从鑫宇模型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