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机架挂微单云台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3):
H4机架,680轴距那款,我想挂微单,,就是三星NX1100那款,用什么2轴云台性价比高点。会不会太重了哦

网友A:
肯定重了,改成H8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重了,改成H8还差不多

亚历山大,狗的成本太高了,使用局限性也大

网友B:
电机拉力够H4就行,比如朗宇4110s 疯狂5008,两轴微单云台可以上1987或DYS,价格不贵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拉力够H4就行,比如朗宇4110s 疯狂5008,两轴微单云台可以上1987或DYS,价格不贵挺好用的。

3508 580KV 电池是4S6200的,你看行吗?

网友:
這架子改H8機臂剛性夠嗎? 16臂又是折疊扣的。。。。有試過的大神出來說說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8 580KV 电池是4S6200的,你看行吗?

单拉力650,安全起重2.4kg以内,挂狗可以,挂微单效率低,飞不了几分钟。挂鹰眼也可以啊,连云台下来一千出头,效果还可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V3508 700kv,  4s10000 電, 3kg 起飛,留空15分鐘。1447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