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质疑naza h飞控的可入门性和官网教程的完整度 建议新手慎入!

楼主(2014-01-23):
近日购入 naza h直升机飞控一套,打算装像真机上, 本人直升机飞手接近10年,也玩过大疆其他多轴飞控。第一次接触直升机飞控。

已严格按照说明书安装调试,结果飞机在手动模式下起飞时飞行正常,切换到姿态模式的瞬间,飞机程负螺距垂直堕地,导致损失严重!

多年经验,并且在购入naza h时不仅仔细查看了说明书和官网视频教程,同时也仔细研究了论坛的相关调试贴,居然也无法驾奴如此“高级”的数千元的飞控,导致损失严重。 建议新手谨慎购入!

立此,请新手和老手借鉴! 同时告诫那些大疆写手,本人也因这些“托”夸大式对naza-h的宣传才购naza-h飞控,做人要知廉耻!!

网友:
“切换到姿态模式的瞬间,飞机程负螺距垂直堕地”。。。应该就是设置的问题,估计是纠正方向的错误。。。软件里后面就检查各舵位情况的测试,LZ快快检查、检查。

网友:
你机器没在调参上调好吧,
螺距上的,

网友:
全调完后,,在最后一项,还有各项修正的测试,是否正确,

网友:
看着不像失控而是矫正方向问题  既然是飞控控制飞行 那楼主10年的电直飞行经验毫无意义的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建议用低螺距高转速试试。再次鄙视大僵的技术

网友A:
LS几位没搞懂LZ的意思,LZ的意思是飞控实际应用不像官网和托们说的那么 可入门,设置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0800

姿态模式也可以用油门摇杆调节高度,但只要手不动,机子就停在最后的高度上了。。。请看我首飞NAZA-H的视频吧

网友:
是不是在调参的时候有几个需要真机和调参软件对应调整的参数调反了啊。前两天刚帮朋友装一个,感觉一切还顺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几位没搞懂LZ的意思,LZ的意思是飞控实际应用不像官网和托们说的那么 可入门,设置起来比较麻烦。

可能官方说的入门基础楼主其实还没达到捏  而且  没摸透没测试就直接飞高是不是草率了点

网友:
     不用说,出了问题大疆推的一干二净,我就很纳闷了,现在做飞控的光赚钱不要脸,难道做一个正规细致的视频教学会花很多钱吗?网上搜出一些龙蛇混杂的视频讲解,光线昏暗,拍的就跟案发现场一样,讲解最多的就是“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我也搞不清楚等等等。。。。。”而且讲解的时候跟狗撵着一样,急急忙忙的你有啥大事要去办?说个实在话你们的讲解连老苦安装EPO都不如。虽然没买过他的机子视频到看了不少、起码人家的视频挺像那么回事的。再看看H. A 大疆等等有一个用心的 吗?

网友:
我只能说LZ没在地面做好准备就上天   太那个了吧     楼主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