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异型六轴机架的飞控安放位置,大家看图。

楼主(2014-01-23):
刚刚在论坛里看到了大兵发表的帖子,收获很多,感谢大兵的奉献精神,以前自己就调试过异型四轴,不管怎么样调整总是naza姿态模式不稳,漂移.gps模式3级风的风况下,不能稳定悬停,苦恼了很久,每次调机,总是不会对异型四轴(作者)设计的飞控安放位置产生怀疑!这不,看了大兵的帖子突然就顿悟了。不过,这几天入手了一个标准的异型六轴,想要按照大兵说的方法找飞控安放位时就头大了,希望哪位前辈给指点一下,谢谢

这个事整体的大图

这个事整体的大图

再细看一下,这个中心位置怎么找?

再细看一下,这个中心位置怎么找?

这是设计者预设的飞控安放位置,总觉得这个位置不是六轴的中心!

这是设计者预设的飞控安放位置,总觉得这个位置不是六轴的中心!

网友A:
位置不都给你留好了?就那长方形的凹坑那

网友B:
hi,我就是设计者,没想到这架子这么受欢迎。

关于准异性和异性架的问题可以翻翻我以前发的帖子。

机架之所以预留重心位置的标记,其实主要不是用来放飞控而是告诉使用者在起飞前用来调节重心和机架中心尽量保证重合。
飞控的位置其实很灵活,只要不是非常远离中心影响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不都给你留好了?就那长方形的凹坑那

但是那个方形的安放位并不是这个机架的中心位置。

网友:
6个电机连3条对角线,对角线焦点就是几何中心。安装好飞控后把重心调节到最接近几何中心即可。一般靠电池位置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我就是设计者,没想到这架子这么受欢迎。

关于准异性和异性架的问题可以翻翻我以前发的帖子。

没有想到jack大哥也来了,你知道你出这个架子时,我还没有钱买,也没有打算上六轴,不过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了,可是突然发现你这个原创者却不见了,淘宝店也再也找不到了。
关于飞控安放位置,我想尽量找中心,最后再调整重心和中心的重合,这样飞控更好的发挥作用。以前玩nazav1时就是找不对中心位置,导致四轴在3级风下都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想到jack大哥也来了,你知道你出这个架子时,我还没有钱买,也没有打算上六轴,不过现在这些都不是问 ...

年前家里有点事儿导致消失了很长时间非常愧对大家。

其实,实际操作中很难保证三心合一,飞控的精度也达不到这么高的要求。但是重心和中心(在机身水平的时候在地平面上)重合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外,飞控是否在中心并不会直接导致飞行的稳定性(运动状态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不同的飞控算法不同可能影响也不同),机架的振动是导致“个别”飞控不稳定的直接根源。

楼主:
明白了,就是排除震动,外加飞控减震啦。
我装这个六轴前就打算必须装飞控减震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前家里有点事儿导致消失了很长时间非常愧对大家。

其实,实际操作中很难保证三心合一,飞控的精度也 ...

那么我能不能直接测量出与每个电机轴距离都相同的点,然后拿这个点作为安放飞控的位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我能不能直接测量出与每个电机轴距离都相同的点,然后拿这个点作为安放飞控的位置呢?

通常飞控内部都有“海绵”科技减震。
外加减震其实有利有弊,对于机身本身振动就小的情况其实没必要再额外增加。

保证电机相对中心一致即可。飞控可以装在我预留的槽内,实践已经检验过了不管是零度还是dji的飞控都是完美持支的。

楼主:
好的,呵呵。期待jack的精品四轴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hi,我就是这个机架的第二位使用者,没想到杰克这款架子这么受欢迎。

关于准异性和异性架的问题可以翻翻杰克以前发的帖子。

机架之所以预留重心位置的标记,其实主要不是用来放飞控而是告诉使用者在起飞前用来调节重心和机架中心尽量保证重合。
我用的是SX飞控。。杰克这款6轴是我换过这么多飞行器中飞得最稳的。。。3级风斯文不动。。震动一直在0.3-0.4之间。。比折叠机架至少少30%的震动。。
杰克机架值得拥有。。。。。
这款机架是设计给零度X4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我能不能直接测量出与每个电机轴距离都相同的点,然后拿这个点作为安放飞控的位置呢?

这机架漂亮

楼主说得对
我的帖子摆了一堆证明,其实结论就是到电机轴距离相等的点为中点

不过这是个平面点
我原来帖子可能说的不太明了
在过中点垂直于地平面的这根轴上(竖坐标轴)
飞控应该尽量靠近桨叶旋转面

关于重心,航拍的话不做特技,不需要倒飞
应该调节到过竖轴,尽量低于桨叶旋转面的位置
这样飞行器更稳但同时也会降低多轴机的动性(类似不倒翁);
如果是FPV或者当直机飞,重心可以适当靠近桨叶旋转面
这样会获得更好的机动性

所以说稳定性和灵活性是一对矛盾体

上面东西的理论分析我就不写了,浪费大家时间
其实咱才不是书呆子俺是不爱考试爱思考的标准学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漂亮

楼主说得对

大兵,你好,就是看了你的帖子才发这个的,谢谢你的经验。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兵,你好,就是看了你的帖子才发这个的,谢谢你的经验。呵呵

不客气嘛
都为了这个爱好
有能减少事故的体会
分享出来才不枉大家洒一腔热情外加专注的投入
多轴我也是新手
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就是这个位置。理论上应该是机架重心或轴心对角线交叉的均衡点